电液自动换档变速箱---请教

楼主(2008-06-04):
在国外意大利一家工厂参观时看到为变速箱离合器电液自动换档系统,是配套德国ZF的变速箱系统。据介绍是采用一种特殊电液比例减压阀,模拟各档离合柔性接合压力。试验台上一个四档的变速箱,用电子控制器可以调出十几条接合曲线,可以满足各种行走速度离合状态。加档,减档的曲线还不一样。不知ZF柳工和杭齿的变速箱采用的是什么系统?好像也有自动换档,不知与国外ZF的电液比例换档系统有何区别?

网友:
电液自动换档变速箱

一点绿你好,国外的变速箱的换档控制系统发展很快,但由于技术保密很少看到相关的资料。不知有没有照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
电液自动换档变速箱请教

自动换档变速箱设计中的电液设计怎样设计

网友(点评):
自动变速箱国内还没有设计能力

网友(2009-04-16):
其实用不着这么麻烦,如果在变速箱选型时就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比较大点的变速箱,现在一般都选用DANA的变速箱,在选型时厂家会给你一个匹配表,让你填写你想要的参数。你在选型时把要求电气换挡的选项选上。dana在生产就会给你考虑,在供应产品时会把手柄和根据你的要求调好的APC一起给你,自己按接线图就好就行了。
如果你自己以前不是电器拍档的改起来就比较麻烦了。让DANA给改成本会高不少。但是质量肯定有保证。绝对放心。有兴趣我可以给你写相关信息。

网友:
其实只要把你的要求写清楚,一般传动系统和相关的电器配置(仅限与选用DANA产品的系统),DANA都能给出你要求的配置。

网友:
国内动力换档变速箱与国外的区别

电液动力换档变速箱分为机械减压动力换档变速箱,机械减压电液动力变速箱和比例减压电液动力换档变速箱。通常国内动力换档变速箱主要机械减压缓冲手动换档和机械减压缓冲电磁换档,国外为电液比例减压自动换档。

机械减压换档与比例减压换档的特点如下:
机械减压电液功力换档变速箱是通过手动或电磁阀切换各档位的离合器。离合器摩擦片的柔性结合是通过机械减压阀,缓冲阀加阻尼孔,或蓄能器来实现的,作用是缓冲、延长离合器压紧活塞的动作,提高离合器的柔性结合曲线质量。

根据试验数据:装载机一档离合器结合时间是600-900ms, 由于其机械结构问题,其它各档结合时间相同,均为600-900ms。

离合器接合曲线单一,调整困难,升档冲击大,变速换档周期长。在行走时换档会感觉到中间有停顿,升档有冲击。

汽车起步时离合踏板松的慢,动力传递稳。当车辆起步后,离合踏板可以快抬快松。此时升速换档和降速换档要求离合器快速接合,防止动力传递瞬间中断产生的冲击。比例减压电液动力换档就是模拟最佳操作模式。零偏置比例减压阀通过微处理器控制器调整接合曲线,可以根据不同档位离合器的特点,低档位升档为慢-柔接合,高档位升档为快-柔接合,通过不同档位离合器的柔性接合实现动力传递的无缝过渡。以美国CASE装载机的比例减压电液功力换档变速箱,该变速箱的换档系统采用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高响应电磁换向阀,微处理器电子换档控制器。

根据试验数据:装载机一档离合器结合时间是约500-700ms。二档约为300-500ms,三,四档约为200-300ms.

比例减压电液动力换档可以在最短时间实现变速箱的升速、减速,节油效果明显。根据CASE装载机的作业试验数据,节油超过15%。若与电子伺服油门配置,通过分工况控制,功率提高15%,节油超过30%。

网友A(2012-06-17):
饿啊,学习了,搞过艾利逊的自动箱子。。。。。。。。

网友(2013-05-23):
有没有0.8吨装载机用的自动变速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饿啊,学习了,搞过艾利逊的自动箱子。。。。。。。。

m5610ar的搞过没,我在搞这个的维修,可以互相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5610ar的搞过没,我在搞这个的维修,可以互相学习下!

全套维修书看过,还没动手过,视频也看过,我的电是硬伤,现在正在学电

网友(2013-10-17):
我们搞过Allison的6挡AT和7挡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