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画法---求助

楼主(2008-06-04):
最近接到一些切渐开线花键的,但是我找了很多网站论坛,都没有明白的说怎么画这个图,目前因为没有图纸,没有具体花键的内径和外径,只有M=2 a=30 Z=16(一种是18),希望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我不懂

网友:
你用CAXA软件吗?国产的,那里面有个齿轮的画法,也是渐开线的,可以用那个,很好用的,我经常用!

楼主:
是直接 CAXA的齿轮画内齿轮就可以画出渐开线花键了吗?

网友(2016-11-08):
渐开线和此轮画法一样吗

网友(2023-08-23):
你是要出图,还是要画个CAD线切割的,如果只是画图按标准大致画出轮廓就是了,把参数放在表格里给加工厂就行,如果是线切割的这个还真有点难画的,我只用软件生产渐开线,有具体做加工的来说说线切割都怎么画的。

网友:
渐开线花键和齿轮都是渐开线,但是不能混用,因为压力角不同,齿高定义应该也不同。所以绘制两种渐开线应该是不同的软件。

网友(点评):
渐开线花键用CAD是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
渐开线的参数就这三个,通过mz可以知道分度圆直径,然后通过压力角可以再算出基圆直径,这些基本就够用了;
至于渐开线的方程,自己画个图推导下就出来了,简单的几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