钼丝用段时间之后,会出现很多小黑段---请教

楼主(2008-06-04):
以前没有注意,最近发现钼丝用段时间之后,会出现很多小黑段,感觉好象是把钼丝分成一段一段的了,仔细看这些地方发现这些黑段有点象被烧了的感觉,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一下是怎么回事,谢!

网友:
是不是放电间隙?不过不像。只见过工件上出现一段一段的,像长城。呵呵

楼主:
说的白一点吧,就是一段钼丝中间以小段黑色的,大概1-4mm,又一段钼丝,又一段黑色小段,感觉是把钼丝分成了很多段,而且这段黑色的东西硬度不小,一折就断

网友:
这种现象叫“烧丝”或“花丝”,出现这种现象的情况有很多,比如说高频不好,丝筒里有夹丝,工作液太脏,钼丝质量不好等原因。

网友(2008-07-07):
我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是高频不好!

网友(2009-03-09):
调节

将高频调节的低些,可以增加使用寿命不过切割效率相对低

网友:
这种现象叫“烧丝”或“花丝”,出现这种现象的情况有很多,比如说高频不好,丝筒里有夹丝,工作液太脏,钼丝质量不好等原因。
你可以依次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