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材料做齿轮?

楼主(2008-06-04):
今天在公司听同事谈论齿轮,我就随便问了一句,齿轮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是45#钢吗?结果有个同事就说我,怎么这个都不知道,说实话,刚出来社会上,只知道在学校做的那些所谓的设计,基本上都是45钢,
       晚上特意来向大家请教,一般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材料做齿轮,谢谢,不求别的,但愿下次人家问到这样的问题我能回答。

网友:
齿轮是依靠本身的结构尺寸和材料强度来承受外载荷的,这就要求材料具有较高强度韧性和耐磨性;由于齿轮形状复杂,齿轮精度要求高,还要求材料工艺性好。

    常用材料为锻钢、铸钢、铸铁。
    一、锻钢
    根据齿面硬度分为两大类
    HB<350时,称为软齿面
    H8>350时,称为硬齿面
    l.齿面硬度 HB<350
    工艺过程:锻造毛坯→正火--粗车→调质、精加工
    常用材料;45#、35SiMn、40Cr、40CrNi、40MnB
    特点:
    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能,齿面具有较高强度和硬度,齿芯具有较好韧性。
    热处理后切齿精度可达8级。
    制造简单、经济、生产率高,对精度要求不高。
    2.齿面硬度 HB>350
    采用中碳钢时:
    工艺过程:锻造毛坯→常化→粗切→调质→精切→高、中频淬火→低温回火→珩齿或研磨剂跑合、电火花跑合。
    常用材料:45、40Cr、40CrNi 。
    特点:
    齿面硬度高 HRC=48-55,接触强度高,耐磨性好。
    齿芯保持调质后的韧性,耐冲击能力好,承载能力较高。
    精度下降半数,可达7级精度。
    适用于大量生产,如:汽车、机床等中速中载变速箱齿轮。
    采用低碳钢时:
    锻造毛坯→常化→粗切→调质→精切→渗碳淬火→低温回火→磨齿。达6级、7级。
    常用材料;20Cr、20CrMnTi、20MnB、20CrMnTo 。

看用在哪里,还有塑料齿轮,尼龙齿轮,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材料

网友:
还有铜齿轮,我还见过木头做的齿轮

楼主:
谢谢无晨,现在总算明白点了,记得再学校的那会儿,嘴边天天只知道一个45钢,说来真是惭愧,看来还是对材料这一块不了解,以后得多学习学习。今天是受到教训了...

网友(2009-04-21):
還有采用粉末冶金制做,適合高產能和高耐磨,
它的材質就分很多,但一般須強度高的,就含銅
.滲銅,也做相關的熱處理

网友(2009-06-15):
我也是个刚毕业的   对着方面也不是很清楚  谢谢了

网友:
关键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选什么材料

网友(2010-03-25):
我给一个实际的齿轮的图纸,矿山选矿分级机用的齿轮,数码相机翻拍的,三张合为一张即可。

网友:
说错了,第一张就是后面两张合成的。

网友:
第一张就是一张,后面两张合成的一张。请看图号。sorry.

网友:
材料的选择并不是唯一的,要根据所传动的转矩、转速、制造条件及经济性做综合考虑。

网友:
有45
铜的,要具体场合具体选择了!

网友(2010-05-05):
我们用的齿轮都是用45#锻件

网友(2010-07-06):
谢谢无晨的回答,受教了

网友(2011-07-21):
做齿轮,如果为了耐磨,可以表面渡Cr。

网友:
螺旋分级机吗,我们单位前段时间刚都把矿用设备卖了

网友:
机械设计,那本书上有的啊。

这种问题,百度也有。

网友(2011-08-21):
2#的专业对齿轮的材质有了大概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