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三维管道(piping)教程

楼主(2008-06-04):
proE野火版4.0管道教程

使用PROE创建三维管道有三种方法:
第一、三维曲线扫描:先绘制一条曲线,然后再以这条曲线为中心线进行扫描成管道状的实体,这个零件的轨迹是空间的,所以不推荐使用扫描来实现;
       第二、“插入”高级特征:仅仅是个特征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只能在零件模式下使用,装配模块是出不来管道实体的;
       第三、使用管道模块:功能强大优势明显:如工艺上,多数管道都是在各零件安装定位后安装,我们设计也是如此,因此管道(piping)只能在装配模式下才可以调用是明智的。
管道(piping)在proE运用中一直是一个冷门,各种教程资源也相当匮乏,所以亲自制作该教程共大家学习。因为这里我使用的是proE野火版4.0,所以在工具菜单上可能与3.0有所不同,
以下是一根已经绘制好的管道的效果图

楼主:
管道效果图:

楼主:
1、进入组建模式,组装好所有零件后选择“应用程序/管道”进入管道模式,并弹出管道菜单管理器;

2 以零件中某一个拐点为原点,定出管路里每一个拐点的空间坐标点,使用“偏移坐标系基准点工具”,依次创建零件的每一个坐标点
2.1 选择定义点工具右下三角形按钮,并点击“偏移坐标系基准点工具”,弹出“偏移坐标系基准点工具”属性框;

2.2 用鼠标选取笛卡尔坐标系作为参照偏移坐标系,在“偏移坐标系基准点工具”属性框中依次输入偏移坐标系15的坐标偏移值;

2.3 点击“确定”后,所有已定义的偏移坐标点以加亮的状态显示;

3 在“管道菜单管理器”中点击“管线/创建路径”,在窗口底部输入钢管的名称,我在此输入“501”,然后点击确定;

4 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创建”线栈名,在窗口底部弹出输入直线栈名“L1”,确定;

楼主:
5 弹出“管线库”定义框,输入线栈L1的相关参数后,在此以管道外经为22,壁厚为3,折弯半径为60,其他为默认,点击确定,线栈创建成功;

6 回到管道“菜单管理器”中,点击“设置起点”, 默认“选取任何”,选取坐标系“APNT0”作为管道的起点;

7 然后点击“至点/端点”,默认“选取任何”后,选取“APNT1”,此时在窗口底部弹出提示“你是否想让线路穿过全部数据点列?”,点击“YES”,并选取“单一半径”后,管道中心线以加亮显示;

8 点击窗口上方工具栏中的“显示管线元件”按钮,将显示管道系统树,展开管道系统树,用鼠标右击“折弯管道”,选择“实体/创建”后,刚才创建的管道将以实体状态显示。

网友:
我注意到楼主画的是规则形状的管道
如果是空间管道又该如何画呢?比如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不在同一个基准平面上的情况如何处理?另外就是玩管又该怎么办?

楼主:
管道的走向,完全取决于偏移坐标系的确定,如果需要相邻两段管道处于三维的空间上,只要在偏移坐标系的时候,保证相邻三个坐标系不在同一平面内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介绍,楼主辛苦了。

网友(2008-07-31):
我觉得象排气管这样的弯管不适合用管道做?

网友:
我照楼主的教程做了管道.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2008-11-19):
楼主爱死你了

网友:
还行,还行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呢,顶顶

网友:
好东西啊!找这样的教程找了一晚啦!跪谢楼主啊!

楼主:
请关注更多的管道内容

最近已经将管道模块的内容已经搞得很熟练了,等抽空与大家分享。

网友:
急需的啊.谢谢了.好人啊

网友(2008-12-26):
林哥你好 。我是搞液压的,布管用三维我发现有很多实际问题在用三维设计的过程中很难解决。不过现在正在深入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建议你在管道方面在深入介绍点,细致些,多弄点实例看看 。辛苦了

网友:
这么垃圾、过时的东西也拿出来晒
你这是非规范管道布线吧

网友(2009-09-10):
楼主教程打包传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2010-02-27):
什么东西 ,以哪里呀!

网友:
在兄弟这里下了点东西。感谢一下。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2011-05-20):
我正想学,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太感谢了!

网友(2011-10-07):
很好很好啊

网友:
很好  画管道的难点是在于弯角在不同的平面内 各个弯角相互之间都有转角,不知楼主在零件模块下有什么好的办法画弯管没?

网友(2012-08-22):
没附件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