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谁会推导渐开线的方程?

楼主(2008-06-04):
找得到现成的,就是不知道怎样来的,会的朋友列一下推导过程。谢过。

网友:
这方面还没接触过,有待研究。
楼主有看过相关书籍吗?是否在齿轮建模的时候才会用到?

楼主:
就是画齿轮用的,数学太差,整不出那个方程式。

网友:
x=t*sqrt((da/db)^2-1)
y=180/pi
r=0.5*db*sqrt(1+x^2)
theta=x*y-atan(x)
z=0
其中:m(模数)、z(齿数)、Prsangle(齿形角)ha(齿高)、c(齿隙系数)、
width(齿宽)的参数值需要指定其值,其余如d(分度圆直径)、db(基圆直径)、
da(齿顶圆直径)、df(齿根圆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