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毕业设计答辩怎么准备

楼主(2008-06-05):
有经验的告诉下哦

网友:
[分享]毕业论文答辩PPT制作的要点

毕业论文答辩中PPT制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答辩即将到来,你准备好了么?以下为整理的一些毕业论文PPT制作的要点、结构和一些样本。

大家需要对自己的论文选题、方法、结论、相关文献非常熟悉。
答辩每个人最多10分钟,最好限制在8分钟之内,讲清楚后面幻灯片上的内容。
回答老师问题有理有据,因为是自己完成的,你理所当然最权威,但不能狡辩。
演示文稿尽量做得简洁、漂亮、得体。答辩自信、表达流利、有理有据。

研究概述(1:一张幻灯片)
简明扼要(一两句话)说明:
研究背景
研究意义
研究目标
研究问题

研究框架(1)
研究的展开思路
和论文结构

相关概念(1)
若有特别专业或者要特别说明的概念,可以解释。一般无须。

研究综述(1)
简要说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谁、什么时间、什么成果。
最后很简要述评,引出自己的研究。

研究方法与过程(1-2)
采用了什么方法?在哪里展开?如何实施?

主要结论(3-5)
自己研究的成果,条理清晰,简明扼要。
多用图表、数据来说明和论证你的结果。

系统演示
若是系统开发者,则需要提前做好安装好演示准备,在答辩时对主要模块作一演示1-2分钟。

问题讨论(1)
有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课题。

致谢(1)
致谢。
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幻灯片的内容和基调。背景适合用深色调的,例如深蓝色,字体用白色或黄色的黑体子,显得很庄重。值得强调的是,无论用哪种颜色,一定要使字体和背景显成明显反差。 注意:要点!用一个流畅的逻辑打动评委。字要大:在昏暗的房间里小字会看不清,最终结果是没人听你的介绍。不要用PPT自带模板:自带模板那些评委们都见过,且与论文内容无关,要自己做,简单没关系,纯色没关系,但是要自己做!

网友:
社友中心有毕业设计选吧。

网友A:
首先问的是:楼主的毕业设计或论文是不是自己做的
是的话应该不要怎么准备,导师问什么就答什么,答案都在论文上
如果不是自己做的,恐怕比较难办
除非你已经仔细研读过该论文或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问的是:楼主的毕业设计或论文是不是自己做的
是的话应该不要怎么准备,导师问什么就答什么,答案都在论文上
如果不是自己做的,恐怕比较难办
除非你已经仔细研读过该论文或设计

深南说到点上了,自己做的东西自己知道,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你!调整好心态就好了。

网友:
自己做的问自己
别人做的就去缠着那个人,让他对你负责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