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钣金焊缝如何做到防漏?

楼主(2008-06-05):
机床的外罩钣金防漏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问题一直饱受困扰,原来是想利用刮灰的形式防漏的,但并不理想,主要是灰薄了就可能有渗漏或漏灰,厚了就可能出现爆灰,倘若满焊又生产效率比较的低成本也比较高还可能出现变现。。所以真的困扰,求教与大家。。。

网友:
用大功率焊机

网友:
能不能用滚焊?

网友:
用热输入量小的焊接方法,比如氩弧焊,焊接变形小,打磨以后很漂亮!
其它可以用电阻焊,中间可以用密度封胶来防水

网友:
对于拼接式机床罩,各接缝用橡胶条密封。整体焊接的机床罩,一般采用氩弧或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接,各接缝焊接修整后涂防水密封胶密封。

楼主:
防水密封?是玻璃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水密封?是玻璃胶吗?

是类似玻璃胶的桶管胶,见下图。

楼主:
我们试过用大厦幕墙用的玻璃胶,没用,因为过一段时间会被铁屑刮去,不过这个没试过,谢谢版主指教。。。。

网友:
有专门的焊缝胶,焊接前用

网友(2008-09-24):
机床钣金做得较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