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与CNC车床---<求教>

楼主(2008-06-05):
请问哪能位搞车床的高手能否给我讲讲数控车床与CNC车床是不是一会事,还是有区别的?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CNC的含义就是计算机数字控制,现在的数控车床都是CNC,也就是它俩是一回事.

楼主:
那我们用的普通的两轴数控车床可以称为CNC车床吗?

网友:
普车和数控机床(CNC)我想差别就在于普车没有数控装置以及自动换刀装置罢了,其他都大同小异

楼主:
DMG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使用的是一套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