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ug工程图里创建假尺寸,谢谢!

楼主(2008-06-05):
请教如何在ug工程图里创建假尺寸,急!

网友(2008-10-24):
我在等消息了 啊

网友:
根据我个人所知和我个人的实践.
UG工程图中的尺寸,不能修改,因为工程图和模型之间的关联性.
按照我以前的办法,有两种.
一,断联.
因为我没有找到关联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把工程图单独导出到另外一台电脑中,然后再修改.

二,提联
把工程图转化为,比如AUTO CAD或CAXA可读格式文件.
如果你的CAD或CAXA与UG之间使用了数据库共享或者关联,需要手动删除转化过程中产生了指引文件.
然后在CAD或CAXA中修改转化后的文件.

建议你,如若非必要,不要修改你已经设定好了的尺寸,如果真的很必要,建议你重新画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