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胶辊,怎么磨?---请教

楼主(2008-06-05):
接了个活,是一种胶辊,客户说是耐酸碱的,我看有点象聚氨脂的材料,但磨起来又不象,表面总有砂轮的走刀印,他用后说滚胶水有一丝一丝的,我用的是专磨胶辊的沙轮,这种胶辊是滚胶水用的,现在我磨的这种是红的,有水的时候,有点透明,有磨过这种胶辊的朋友提供个好办法吧.

网友:
大气孔砂轮吗?砂轮两边修个大点的圆角试一下,检查下头尾架等高

网友:
quijianf网友好!
.
将胶辊放入冰箱中低温冷冻,温度尽可能的低。
.
拿出后快速磨消。
.
syw  080606---05.50

楼主:
谢谢棱形兄,我会试下
----------------
syw 兄很搞笑

网友:
quijianf网友好!
.
橡胶、布匹、纸张、纤维等,不容易粉碎、磨削,是因为存在弹性,但在超低温状态下,
所有的弹性将会消失。
.
有一个人做科学实验时,需要一种超微细的橡胶粉沫,想尽了种种方法都没做成。
.
最后,他找来液氮,将橡胶放入其中进行低温处理,拿出后直接放入粉碎机中,一举成功。
.
你也按上述方式,采用液氮吧,保你成功!
采用冰柜、冰箱冷冻,可能温度还不够低。
.
syw  080607---05.05

楼主:
swy兄,我现在接的这活用冰箱的话有点难度,哦,我忘记和你说了,这个胶辊有2米长,260毫米粗,大超市和冷库是有这种冰箱,可人家不让我放.
弱弱的问句,你自己用这种方法加工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y兄,……
弱弱的问句,你自己用这种方法加工过吗?

.
quijianf网友好!
.
应你的要求,刚才给你做了个试验:
1、从冰箱冷冻室拿出一个冻透了的烤肠,切两断。
2、一断解冻,一断未。
3、分别用砂轮磨削。
4、将冷、热两种状态的磨削后的对比结果拍个照片上传。
5、结论:……
.
syw   080607---09.09

游客

网友(2012-06-19):
真正的强人。V5

网友(2008-06-07):
佩服开门造车前辈的精神!

网友:
开门前辈,让我看到差距了,(不光是技术上的,更重要的是态度上的)

楼主:
谢谢开创兄.资料好全,真好.
---------------------------
syw兄真太有才了,中国机械赶日超美压德,没你不行啊

网友:
quijianf网友好!
.
今看到一位网友上传的资料,与我在本帖中向你推荐的工艺“雷同”,我是范指原理,他是具体细则,
所以,更具有指导意义。
.
不是我太有才了,而是那个工艺早就存在,只是我们见的少,不熟悉罢了!
怕你看不见,特帮你做个链接。
.
syw   080628---09.55
.
//-------------------------------------------------------
.
刀具深冷效果提高数据,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来论证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mp;extra=#pid367005

网友:
相当有创意。
但实际加工中,胶辊磨削的关键在砂轮的选择和修整,加工参数的调整上。这东西粗糙了不行,光滑了也不行,表面的一致性要求也高。
精密轧辊才是对磨床的大挑战,尤其是大型的。

网友(2008-07-17):
昨天客户来试磨,有胶辊。但最夸张的是磨海棉辊(看上去和海绵一样,不知真正的材质,非常软,可压缩性非常大)。

网友:
通常的磨削方法就是要解决砂轮,磨削用量,和磨削液的问题。
砂轮大家都知道选大气孔砂轮,但具体的应该选36号中等粒数,陶瓷结合剂的大气孔砂轮,成形磨时,选用60-80号的硬度为中软的砂轮
磨削用量,砂轮速度大约在25-30m/s  工件速度在1.5-2m/min   纵向进给量在150-300m/min   磨削深度在0.05-0.4mm
磨削液不能含有一点的油性,因为橡胶类的产品遇油灰膨胀变形。磨削液可自己配制:苏打1%+亚硝酸钠0.25-0.5%+甘油0.5-1%+余下的水。 在上诉磨削液配好后,用的时候再用100倍的水稀释。另外再磨削时冷却液的流量在80-100l/min之间。这样能冲掉砂轮上的磨削。加工者也不会问到焦臭味

网友B:
大气孔砂轮只是普通磨削用,线速通常也只有35米,磨海绵辊是不能胜任的。砂轮是客户自己带来的,据说只有美国一家公司能做,线速在80米以上。不用修整,用到报废为止。
胶辊磨削通常不用冷却,但要带吸尘装置。

网友(2012-06-19):
非常详细的,谢谢

网友(2018-03-05):
引用 网友B:
大气孔砂轮只是普通磨削用,线速通常也只有35米,磨海绵辊是不能胜任的。砂轮是客户自己带来的,据说只有美 ...

谢谢螺旋线前辈,您说的那家美国公司就是我们啦 - 美国FRICTION COAING ,

胶辊砂轮:美国耐磨涂层公司制造用于生产橡胶及聚安酯胶辊的精确硬质合金涂层砂轮。我们的产品产生较少的磨削热量、实现高质量的表面精度、持久耐用并可实现较大的切除量。我们可提供75毫米到700毫米直径的砂轮。我们还可为开槽、成孔和在滚柱表面成形提供特种砂轮。请将您的砂轮直径尺寸和应用告诉我们。我们的技术人员将为您提供报价及交货时间。

磨削胶辊材料 :聚安酯,EPDM, 硅胶,丁晴橡胶,泡沫辊等。

产品主体:45#钢 ,不存在破碎的担忧。打磨材料:特殊的碳化颗粒。

优势:胶辊产品平整度比较好。温度低,效率高。高速打磨。

代表客户有:

Fenner 美国

Ten Cate Enbi – 欧洲,美国,亚洲

Ah-Sung  威海 ,韩国。

Shin Wu T & R  威海 ,韩国

DAE JIN  韩国。

MINAKUCHI 日本水口机械

济南强力胶辊

如有兴趣 请咨询FCC中国销售经理 :

郑先生 13968278475

网友:
收藏了!这个一定要弄清楚,见过一个用磨床磨胶辊的,参数没弄对磨一会砂轮就炸开了险些伤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