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角粗糙度测量---请教

楼主(2008-06-05):
各位大虾:
       一个客户要求我们对R4的圆角测量粗糙度测量,请问有这样的探头吗?怎样来测量倒圆角的粗糙度?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不需要特殊的探头,只是在设置参数的时候更改被测面的轮廓形状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看来我用的粗糙度仪确实是落后了,没此功能选项

网友:
可以使用光切显微镜

网友:
使用测针是圆弧形的传感器就行了,一般粗糙度仪都配备有的,连国产的都有。

网友:
曲面传感器。。。。。。
除非你用的是主机和传感器是一体的,不可拆分的,不然都可以配备曲面传感器!

网友:
采用什么加工方式

如果是电火花加工的话。一般电极材料厂家会送一些光洁度样板。用眼睛对照的误差不会超过两个级别。或者把样板和工件一块拿给客户自己看

网友(2008-08-01):
同意3樓,在測量的時候可以設置測量平面還是圓弧面的,你設置一下即可。傳感器是一樣的,不用換的。

网友:
粗糙度轮廓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德国OPTACOM粗糙度轮廓仪的资料有兴趣我可以上传!

网友(2008-09-05):
回复 楼主:

同意天心的,只要更改了设置就可以了。仪器可以自动计算弧度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