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才买了一个月,就停了---请教

楼主(2008-06-05):
我公司有一台线切割,才买了一个月。开始用的时候挺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在切割过程中,还有一条指令没有走,就停了(钼丝还在走的,就是没有火花,但进给方向也没有运动)。故,求助各位大哥帮帮我啊

网友:
别急,这种情况很正常。应该是短路了。看看软件上有没有短路回退功能。让钼丝回退一下,再继续加工。不行的话就只能抽丝了,把丝头从工件中抽出来,回到原来的地方再上丝,重新来。
短路问题出现原因很多,丝的松紧,工作液有没有冲到位,材料太厚了而放电速度跟不上速度等等。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所以不要担心,而且你说的这种不自动回退的一般多发于单板机,如果工件的精密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你可以用一把起子把钼丝往进给的反方向轻轻的拨一下,直到看到火花,然后坚持一会,这样就可以继续加工了。

网友(2008-07-11):
什么型号的?说说。
不行自己查查说明书吧

网友(2008-09-15):
有好多操作者不知道加工有自动和模拟两个功能,只有打在自动时才会正常切割,如果不小心打在了模拟上,会出现那种不出火花也进给的情况,这种情况容易断丝的.

网友:
补充一下,丝是被硬拉断的.

网友(2008-11-03):
可能是不小心按了一下d键  段末暂停了

网友:
楼主

定你的贴了。。。。
努力哦

网友:
非常同情楼主

楼主,可以去问问对方...到底怎么样....

私服3650 军事365 1818DJ站 包租婆海宁金桥房产

网友:
可以去问问生产厂家,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2009-09-29):
检查一下程序

10# 龙游大海

网友:
短路了,招个熟手即可

网友:
不知楼主的机子,是否同时伴有报警声呢????机子本身有手动回退和自动回退的,一般短路了,会自己解决,实在是解决不了的,那就先暂停了,开高频,慢慢拨丝放电,直到丝可以自主放电为止…………
上次切割一个300厚的工件时,我可不是在那儿苦弄了一个多小时才勉强搞定……

网友(2010-04-27):
一定是里边电器零件坏了,系统检查检查

网友(2010-08-16):
可能是加工的速度快了 短路了     还有可能是 导电块上面有 槽接触不 到钼丝

网友:
打电话问厂家...........

网友:
楼主,可以去问问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