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转CAD请教

楼主(2008-06-05):
我利用一种小软件,把PDF转成CAD,打开后,CAD里显示不出图啊,有图的地方泛白,什么原因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转化方法啊?????

网友:
社区已有该类软件上传,希望大家在发帖时先在社区先搜一下,避免从复发贴.
原地址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2B%2BCAD&page=2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4555&extra=page%3D1

网友:
转化的软件都是有缺陷的
如果想打印可以使用虚拟打印机打印
三维的就可以直接出图了

网友:
转过是全是点了,线,文字是没有了.更别说3d的了

网友:
用附件的軟件可以,轉換後是DXF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