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心车外圆加工滑刀怎么办?---请教

楼主(2008-06-05):
接到日本过来的一张图纸,加工8毫米直径的轴。使用8.0+-0.002的精磨棒料。外圆有一段尺寸要求很奇特,只要求8.0( 0 -0.018)(目标要求做到7.988,为了压接粉末合金齿轮),现在使用走心车加工,但是0.018的余量很是让人头痛,弄不好就是滑刀,车加工以后一半车到,一半没有。原本想磨削,但是一根轴本身价格就不是很高,而且要求的量不过万把个。鬼子看了以后认为没有必要多磨削的工序。再说该加工表面只有一个倒三角指示,实在犯不着那么麻烦。现在我把车床的导套间隙调整到很小,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想问下,使用走心车加工该类轴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滑刀?

网友:
车加工以后一半车到,一半没有,工件跳动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尺寸要求一点都不奇特,用来做精密配合位置的工件、,必定是轴取负公差,套取正公差,你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些工件应该一早定料时就订成8毫米-0.00~-0.02,那一级外圆不车的.

  磨把刀尖R小于0.018的刀,试车一下 要不你直接在动力刀架处装个磨头磨算拉

引用 楼主:
接到日本过来的一张图纸,加工8毫米直径的轴。使用8.0+-0.002的精磨棒料。外圆有一段尺寸要求很奇特,只要求8.0( 0 -0.018)(目标要求做到7.988,为了压接粉末合金齿轮),现在使用走心车加工,但是0.018的余量很是 ...

楼主:
这轴还要铆接轴承,必须要8+-0.002才好,没法使用小的棒料。现在我都有点烦了,后头还有类似的东西要加工呢。现在自己找了把住友的硬质合金刀,磨成和楼上说的那样小刀尖在做着。不过刀尖小实在很容易磨损。一不注意就尺寸大了

网友A:
那你买9mm的棒料车行不?

引用 楼主:
这轴还要铆接轴承,必须要8+-0.002才好,没法使用小的棒料。现在我都有点烦了,后头还有类似的东西要加工呢。现在自己找了把住友的硬质合金刀,磨成和楼上说的那样小刀尖在做着。不过刀尖小实在很容易磨损。一不注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买9mm的棒料车行不?

车到磨光棒料的精度??不是吧? 我都想买8.1的做呢?可是还是要磨,这个价格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小鬼子开玩了

网友:
嘿嘿,找个细砂皮打一下得了,正宗偏方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找个仪表车床夹上工件,
随便找根铁棒绕上合适的砂皮,
批量生产一小时就几百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圣无敌又显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找个仪表车床夹上工件,
随便找根铁棒绕上合适的砂皮,
批量生产一小时就几百件

恩,有创意!不错!不过长度尺寸控制在8 (+1  0)怕是有点困难,是吧?

网友:
走心机配搭砂纸使用,实在是太有才了!!

引用 楼主:

恩,有创意!不错!不过长度尺寸控制在8 (+1  0)怕是有点困难,是吧?

网友(2009-08-08):
用两个小砂轮两边顶住,像无心磨那样不就可以了,而且砂轮磨损了,调一下刀补就可以了,哪用什么仪表车!

网友:
用刀尖比较尖的标准刀片,京瓷,三菱,都有的

网友(2016-12-10):
看来你公司辅助设备不全呀(磨刀机要有放大镜片的,或者自动机)

网友:
刀尖选0.1-0.2的,走心机的夹爪一定要正,一点跳动都没有,还要保证你加工的面跳动不要超过0.003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