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节轴承资料

楼主(2008-06-05):
哪位DX有关于关节轴承的资料啊?有的话不妨上传下啊,小弟也好学习啊

网友:
Timken Spherical Plain Bearing (or Plain Bearing)

Slide type

我想我应该还有一部分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找找看,不过对于它的应用,我不是很了解,希望有高手指教一二!

先别急着谢,还没完呢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FLURO,RBC等杆端关节生产商的网站,可以看到很多资料

德国FLURO公司诞生于1973年,凭借其在杆端关节轴承方面的杰出成就,优异的产品质量和持久的可靠性,在欧洲及南、北美市场享有极高的声誉。FLURO公司建立了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于1997年通过了DIN EN ISO9001认证。
除常规产品外,公司生产的运动赛车专用关节轴承,已广泛地用于方程式比赛用车,并被法国雷诺汽车公司选中作为其配套厂家。同时经市场认证,其不锈钢关节技术质量已领先于美国同类产品。其生产的不锈钢关节轴承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生产包装等要求防腐蚀、无污染的行业。
FLURO虽然不具备FAG或SKF等品牌超大的规模、综合性的生产能力、跨国界的延伸,但公司始终关注及致力于杆端关节轴承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并使之达到了完善的技术水平。公司上至执行总裁,下至一线工人均具有良好的技术背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2009-01-06):
好像是E文的。

网友(2010-08-19):
资料中还缺了点样本资料什么的~~

网友(2011-10-06):
   我想知道关节轴承到底有哪些结构的,不是很了解!希望DX能够指教!!!!

网友:
关于关节轴承,国际上做的最多的应该是龙溪轴承(LS品牌)。你可以找一本他们的样本或者到他们网站上看一下。

网友:
英文的好像看不懂。♂,看来还得努力学习

网友:
建议去看机械手册,手册上比较全

网友:
下载不了。不过还是顶下

网友A(2012-07-02):
我做过关节轴承,需要资料找我;国家标准和样本;QQ 124014195  K-XIANGANGA@163.COM

网友:
版主好厉害啊~竟然贴上资料了~~~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关节轴承,需要资料找我;国家标准和样本;QQ 124014195

大侠

关节轴承的额定动载荷是怎么来的?能说说么。  谢啦!

网友:
要想合理、正确地选择满足需要的轴承,确定轴承的尺寸,必须首先计算出轴承的当量载荷与使用寿命。轴承的载荷,根据载荷方向大致可分为:径向载荷、轴向载荷、复合型载荷;根据载荷作用过程中的性质不同可分为:脉冲、恒定和交变三种形式。轴承额定载荷分为:动载荷和静载荷等。下面对轴承的主要参数[20-21]作简要分析如下。
2.3.1 轴承额定载荷
轴承额定载荷是轴承固定的数值,取决于使用材料的特性,用于特殊载荷作用下选择杆端关节轴承,但其值在不利的工作条件下会减小。可分为:静态额定载荷(Co)和动态额定载荷(C)。
2.3.1.1 静态额定载荷Co(KN)
静态额定载荷Co是杆端在其最薄弱截面上所能承受的没有达到永久变形的最大允许静态载荷。手册中列出的Co值是通过使用合适的材料,在合适的环境温度下对大量的杆端进行拉应力测试的基础上得出的,使用值是测试结果的80%,因此包含了1.25的安全系数。
静载荷Co被用于确定由于插入紧固件而产生轴向最大载荷,具体的计算式为:
                         (2.1)
其中: — 轴向载荷,(单位:KN); — 最大轴向载荷,(单位: KN);Co — 静态额定载荷,(单位: KN);a — 轴向载荷系数[25];a=0.5,适用于GI/GA和GIO/GAO系列;
a=0.3,适用于其他系列。
2.3.1.2 动态额定载荷C(KN)
动态额定载荷C被用来确定动载条件下,杆端关节轴承的使用寿命。动载包括摆动、旋转和轴向倾斜下的载荷。
在恒载 , 作用下,动态当量载荷 :
                        (2.2)
其中:  —动态当量载荷 (单位: KN); —径向载荷 (单位: KN); —轴向载荷 (单位: KN); —轴向系数。
轴向系数Y与载荷比率有关,具体值如表2.2。
表 2.2 轴向系数Y与载荷比率的关系
Table 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xial coefficient—Y and the load ratio

0.1        0.2        0.3        0.4        0.5
Y        0.8        1        1.5        2.5        3
在变载的情况下,动态当量载荷(单位:KN):
                        (2.3)
其中:  — 动态当量载荷 (单位: KN);
;  — 平均动态载荷 (单位: KN);
    (2.4)
  、   —  载荷(单位: KN); 、   —  时间分量, ;具体取值参照图2.1。

图2.1 载荷与时间取值关系图
Fig.Relationship between loads and time value
在轴承选择的过程中,除了考虑载荷外,还应考虑承载率、最大滑动速度、曲面压力的影响等,下面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
2.3.2 承载率(C/F)
                      (2.5)
其中:  — 接触面承载率;  —  最小承载率。
不同耐磨表面的承载率最小值如表2.3。
表2.3 不同耐磨表面的承载率最小值
Table 2.3 The minimum value of load bearing rate with different wear-resisting superficial

钢/黄铜        钢/青铜        钢/钢        钢/尼龙        钢/纤维
        2        2        2        1.5        1.75
知道了最小承载率,通过下面的公式可以求所需要的动载荷C:
                      (2.6)
其中: — 动态额定载荷 (单位: KN);   — 最小承载率;  —  接触面承受的载荷(单位: KN)。
当杆端被一个锁紧螺母或两个锁紧螺母安装时,应考虑到作用在连杆和外螺母上的附加应力,那么载荷应按下式计算:
                       (2.7)
                        (2.8)
其中: — 最大径向载荷 (单位: KN) — 最大轴向载荷(单位: KN);a — 轴向载荷系数[25];  —载荷系数 (如图2.2) [25]。  —温度系数,如表2.4。

图2.2 载荷系数
Fig.2.2 Load coefficent

表 2.4 温度系数
Table 2.4 Temprature coefficent
温度        80°        100°        150°        200°        250°
加脂        1        1        1        0.8        0.5
自润滑        1        1        0.8        0.5        0.3

如果没有给出轴承尺寸,所需要的额定静载荷可以通过下列的式子计算:
                        (2.9)
其中:   —  额定静载荷 (单位: KN);  —  接触面承受的载荷 (单位: KN)。
接触面上的载荷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2.10)
其中: —接触面载荷 (单位:KN); —  接触面最大载荷 (单位: KN), 从表2.5中查得;  — 接触面承载率。

表 2.5 不同材料的 值
Table 2.5 The   value with differrent material
  (N/mm2)        钢/黄铜        钢/青铜        钢/钢        钢/纤维织物        钢/尼龙织物
        50        50        50        150        50
2.3.3 滑动速度
滑动速度 按下式计算,
                (2.11)
其中: — 接触面滑动速度(单位:m/s ); —球直径(单位:mm ); —频率(单位:1/s ); —摆角。
在轴承摆角 达到180˚时,滑动速度必须小于表2.6中所给出的允许值。
表 2.6 滑动速度最大值
Table 2.6 the maximum value of sliding valocity
  (m/s)
摆动        旋转
钢/钢        0.15        0.10
钢/黄铜(青铜)        0.25        1.00
自润滑        0.25        0.35
轴承特性 ,可按下式计算:
                       (2.12)
其中滑动速度 参照(2.11)式,表面压力 参照(2.10)式。
在选择轴承时,依据下式:  , 参照表2.7。

表2.7  值表
Table 2.7 the value of

钢/黄铜        钢/青铜        钢/钢        自润滑
        0.5        0.5        0.5        1.3
2.3.4 轴承寿命计算

游客

网友:
k-xiangang大侠:你的资料来源,能说下么?谢!

网友:
感谢k-xiangang大侠精彩而又专业的解答。谢谢!

大侠清楚地解释了静态额定载荷Co,我也看懂了。
可是对动态额定载荷C却是一笔带过,能不能说说额定动载荷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