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经历的一点关于老外的事情!

楼主(2008-06-05):
前一阵子去干了个项目,这次接触的都是技术类的老外,不接触不接触,一接触是深有感触啊!感觉落后了最少50年啊!尤其是人家的那种精神!
首钢搬迁到曹妃店大家应该知道吧 我们有个项目在曹妃店,当项目完成后液压管路需要冲洗,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平时在国内液压系统只要调式的时候不出现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是指动力部分)。可是当我们把冲洗设备连接好后 管路设计好了,要开始冲洗的时候 老外不让,非得要冲洗站的技术资料,比如流量 压力等级 过滤精度等参数,NND 在国内用户在不管呢  只要最后油的级别够就好,谁管你怎么冲呀!用嘴能吹到级别人家也不会管啊!咳!没有办法,只好把各种参数整理好给他,结果给他以后他还要液压站的设计资料,比如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站啊 为什么选用这么大的过滤器啊 泵的流量怎么来的 等等!我好悬要杀了他  你TMD想累死老子啊,结果不给项目就要停工,C~~~。冲洗站都用了好多年了,设计好后就一直在用,从来没有人要过啊 资料都丢了 结果又得从头计算。当时真是个累啊。后来总算是糊弄过去了。

    估计看的人都看的烦了,呵呵  我总是来个背景介绍。关键的来了!!
   当时以为活干完了呢,可是老外看了我给的资料后,关于一个常数我们干了起来。
   雷诺数大家都知道吧  用到它的时候可能很少吧。中国所以的书上关于雷诺数Re的值都是2300(应该没有记错吧 )。可是老外非得说是 4600,  2300是层流和絮流的分界点。如果按照4600 很多我们的计算参数都不对,需要从头在来。结果弄的现在还在为这个事情打“官司”呢,呵呵 好几百万啊!!!
    是我们的书错了 还是人家要求的高啊!

网友:
小于2300是层流,大于2300小于4000是临界状态,大于4000是紊流.老外是不是取的临介状态的最大值啊?

网友:
按4000就可以了

呵呵

流量不够建立起来的压力不够就分段冲

网友:
冲洗必须提高液压油的流速,使其达到紊流状态(对于光滑金属管,10000>Re>4000)。对于已安装的管路,要确保流速达到要求,则必须保证作用在管路的压差达到某一数值。

通常有个理解误区,根据公式Ⅰv=Q*21.22/D2, 其中v为流速(m/s),Q为流量(L/min),D为管内径(mm),认为流量决定了流速,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流量,流速也能保证,跟压力无关。在某一钢厂生产线的液压管路冲洗中,工程人员就用外接一定排量为1000L/min的螺杆泵对管路进行冲洗,由于其额定压力较低,故溢流阀限定压力为10bar。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会导致冲洗不干净,对今后的使用留下了很大的隐患,甚至会导致整个液压系统的瘫痪,后果不堪设想。下面就这个问题利用一些公式详细解释流速,流量和压差三者之间的关系。

雷诺数(Re)的公式Ⅱ:Re=1000*v*D/ν,其中v为流速(m/s),D为管内径(mm),ν为液压油的黏度(mm2/s),例如,VG46号液压油在40oC下黏度为46 mm2/s。

摩擦系数(f)的公式Ⅲ:f=0.3164*Re-0.25,其中Re介于2300~10000之间。

压差(Pa)的公式Ⅳ:△p=v2*f*L*ρ/(2*D),其中△p 为压差,L为管路长度(m),ρ为液压油密度(870~900kg/m3)。

对于已确定的液压系统来说,管路长度,内径,液压油都已选定,温度也是相对稳定的,由公式Ⅱ,Ⅲ,Ⅳ可见,压差和流速呈正比指数式的关系,换句话说,流速快慢仅取决于压差。

其实公式Ⅰ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决定流量大小的也是压差。我们知道,有压差才会有流量,没有压差是不会产生流量的,所以最终还是要提高管路两端的压差才能实现紊流。

我们可以利用以上这些公式计算来证明上述的钢厂冲洗是有问题的。现场情况大致为L=200m(直管,暂不考虑分流及弯管的压力损失), D=25mm,ρ=900 kg/m3,冲洗油温约为50oC,使用VG46号液压油(黏度约为30 mm2/s)。

假定达到冲洗要求的紊流(Re=4000),则v= Re*ν/1000D=4.8m/s,f=0.0398。
Q=141L/min;
△p =33*105Pa=33bar>10bar。

可见,尽管螺杆泵流量很大,但冲洗达到紊流流量只需要141L/min就够了,而实际需要的最低压差33bar还尚未达到,系统溢流阀已经达到设定压力10bar打开了,绝大部分流量都通过溢流阀回到油箱,因此这么冲洗实际上主要的做功都转化为溢流阀的发热了,而对管路的冲洗却帮助不大,很容易造成冲洗不彻底,留下隐患。

考虑到分流及弯管的压力损失,通常冲洗需要的流速在6m/s以上,因此需要的△p一般在50bar以上。建议可以使用高压油泵冲洗,而且回油管路中必须安装过滤精度较高的过滤器,一般如果要求系统清洁度在NAS7级以下,则滤芯通常要求过滤精度在β3 ≥ 100,并带有压差报警,确保及时更换,避免堵塞。

楼主:
我们已经冲洗好了管路,油样已经报检了,而且完全合格,比设计等级还高。
冲洗时是按照所要冲洗的管路管径计算的流速,然后算出雷诺数,都在4000左右,计算上合格。现在就卡在了雷诺数上,老外非得按4600,我们按的是2320,  层流和絮流的分界点不一样。如果按照老外的4600 以前的工作等于白干了,还得从头在来。最认真的一次 竟然是最闹心的一次。

网友A:
问楼上的朋友一个问题....您那个摩擦系数f=0.0398.怎么来的...如果按照您那个摩擦系数(f)的公式Ⅲ:f=0.3164*Re-0.25,其中Re介于2300~10000之间..这个摩擦系数结果怎么来的...具我所知摩擦系数是查出来的..我不太明白请问您能在指教指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已经冲洗好了管路,油样已经报检了,而且完全合格,比设计等级还高。
冲洗时是按照所要冲洗的管路管径计算的流速,然后算出雷诺数,都在4000左右,计算上合格。现在就卡在了雷诺数上,老外非得按4600,我们按的 ...

确定合格了就没啥必要再争拉

这种事情应该冲洗之前就准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楼上的朋友一个问题....您那个摩擦系数f=0.0398.怎么来的...如果按照您那个摩擦系数(f)的公式Ⅲ:f=0.3164*Re-0.25,其中Re介于2300~10000之间..这个摩擦系数结果怎么来的...具我所知摩擦系数是查出来的..我不太 ...

取Re为4000算出来的,f=0.3164*4000-0.25=0.0398

为什么取4000呢?

请仔细看!对于光滑金属管,10000>Re>4000(这个是书上查的)

注意我说的最低要求,所以取4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已经冲洗好了管路,油样已经报检了,而且完全合格,比设计等级还高。
冲洗时是按照所要冲洗的管路管径计算的流速,然后算出雷诺数,都在4000左右,计算上合格。现在就卡在了雷诺数上,老外非得按4600,我们按的 ...

按2320肯定不行,实际算出来在4000的话应该没啥问题了

冲洗流速不够会造成一些潜在的问题,即尽管油液清洁度达标甚至超标,但仍有可能在今后的实际使用中出现问题。
比如一些焊渣,流速不够仍然留在管路中,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脱落(疲劳),这样仍会对元件有损伤的

网友B:
楼主。
你上面提到的液压管道冲洗用的液压泵是多大排量的,转速有多少,实测的流量多大,还有就是管径多大?
你的溢流阀设定压力多大?
麻烦你告诉我这些前提条件,谢谢。

网友B:
运动速度取决于流量,这是液压行业的一个常识。
tieshou 网友所讲的公式Ⅰv=Q*21.22/D2,这应该是个流量元件设计的经验公式(这个21.22不知道在哪能查到,不太清楚)。
根据元件设计公式,流量是由流量系数、开口面积、油液密度和压差共同决定的,而非压差决定。流速快慢也不是仅取决于压差,通过伯努利方程就可以知道。
这都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不能太笼统的讲。
所以系统冲洗,与以上公式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于这种管路冲洗,连续性方程式是实用的。
141L/min的流量,33bar的压差(这个压差你如何实现?),不知道你有没有实际用这两个数据试验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我们这也在冲洗管路,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学问,看来还是差很多呀,不过现在我们的用户都不懂这些,跟本没人提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动速度取决于流量,这是液压行业的一个常识。
tieshou 网友所讲的公式Ⅰv=Q*21.22/D2,这应该是个流量元件设计的经验公式(这个21.22不知道在哪能查到,不太清楚)。
根据元件设计公式,流量是由流量系数、开口面 ...

对于已确定的液压系统来说,管路长度,内径,液压油都已选定,温度也是相对稳定的,由公式Ⅱ,Ⅲ,Ⅳ可见,压差和流速呈正比指数式的关系,换句话说,流速快慢仅取决于压差。

现场情况大致为L=200m(直管,暂不考虑分流及弯管的压力损失), D=25mm,ρ=900 kg/m3,冲洗油温约为50oC,使用VG46号液压油(黏度约为30 mm2/s)。

请仔细查看再发表意见

网友:
这是在钢厂我实际操作的
实际我油泵出口压力保持在约100bar,回油压力约0bar,也就是说压差100bar几乎都是在管路上产生的,温度稳定在50度(环境温度0度左右),mobil dte25 vg46液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上面提到的液压管道冲洗用的液压泵是多大排量的,转速有多少,实测的流量多大,还有就是管径多大?
你的溢流阀设定压力多大?
麻烦你告诉我这些前提条件,谢谢。

我们用的液压泵是600L/MIN   转速标准1400R  实际流量没有测试过  管径是大概60MM作用吧   关于溢流阀因为我们是采用齿轮泵,大流量 低压力  所以不需要溢流阀,我们是加个截止阀调节流量的  作用是不要憋泵
正常工作应该用叶片泵的吧 那才涉及到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经历过管路冲洗,没想到雷诺数-特重要性!

网友B:
tieshou网友:
你写的公式Ⅳ:△p=v2*f*L*ρ/(2*D),应该是个沿程压力损失计算公式。
公式写得有点问题,有参数给漏掉了。
你这里所说的△p和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压差还是有差别的:这里的压差是个压力损失,主要是油液流动时和管壁摩擦,为克服这个摩擦力而引起的一个能量损失,是不利因素。不能将它和系统工作时所讲的压差作同等理解。
根据楼主搬大象的小蚂蚁 所讲的,他们实际操作采用的大流量、低压力是和你的分析理解有冲突的。
你实际操作中产生的100bar主要就是这个沿程压力损失,如果管壁粗糙度足够小,这个值会很小。

网友:
唉,大流量低压力冲洗就是糊弄人的
国内现在都这么搞,很可悲啊。

你说我参数漏掉了清指出漏掉什么参数,谢谢!!!

实际冲洗的时候因为是个回路,压差就是靠管路形成的!!!
这里的压差和系统工作完全不搭界!!!

流量提高的目的是为了增大压差啊,尤其像钢厂管路弯曲长,还有支路管径很细,还得考虑分段冲洗。实际冲洗的时候就认为我的排量1000L/min,这么大的流量还不够么?流量是够,但压差也必须够,即油泵的出口压力也必须达到要求可以通过我之前的公式计算出来。压差流量都搞不清楚的人实在太多了

网友:
老外办事确实靠谱!!!
敬业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eshou网友:
你写的公式Ⅳ:△p=v2*f*L*ρ/(2*D),应该是个沿程压力损失计算公式。
公式写得有点问题,有参数给漏掉了。
你这里所说的△p和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压差还是有差别的:这里的压差是个压力损失,主要是油 ...

没错,但实际的支路管路非常多,而且内径很小,所以才能建立起这么大的压差,尽管流量并不大

这样的阀台有近3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动速度取决于流量,这是液压行业的一个常识。
tieshou 网友所讲的公式Ⅰv=Q*21.22/D2,这应该是个流量元件设计的经验公式(这个21.22不知道在哪能查到,不太清楚)。
根据元件设计公式,流量是由流量系数、开口面 ...

21.22是这么出来的:
截面积S=π*D*D/4 单位mm平方
流量Q=vS=v*π*D*D/4=v*D*D*3*π/200=0.0471*v*D*D=v*D*D/21.22 单位L/min
也就是说这个值是换算出来的

我觉得现在液压界有个不大好的风气:资格老的太自大,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首先就断然否定人家,而自己却不肯去验证,盲目自大很可悲

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很多

网友(2008-12-29):
我们也是在曹妃甸,我们得设备是国外得,液压站是国内造得,我们那个液压站的冲洗头痛死人了,翻来覆去近三个月,最后差点把油站换了才达到要求,老外也根本不管怎么冲洗,反正达到他得要求就行,国内得那个破油站害得我们够惨

网友(2009-03-29):
其实老外想获得大流量。

网友:
其实中国老一辈的比较严谨,现在的技术人太看结果了,还是严谨点好。

网友(2009-10-06):
牛人哪       这么专业

网友:
4#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我说下我们公司液压站冲洗情况。我们公司也在曹妃甸,液压设备也是有老外设计,国内组装。冲洗时四个大液压站(3500L)用了一套专用的冲洗设备,而其他小液压站就直接在原系统中串了一个过滤器冲洗。一群不专业的人,我费尽了口舌也无人理睬。没错,监理们要的只是一个结果。

网友:
呵呵, 细节是魔鬼啊

网友(2009-11-27):
我们可以利用以上这些公式计算来证明上述的钢厂冲洗是有问题的。现场情况大致为L=200m(直管,暂不考虑分流及弯管的压力损失), D=25mm,ρ=900 kg/m3,冲洗油温约为50oC,使用VG46号液压油(黏度约为30 mm2/s)。中国机械社区
中国机械社区
假定达到冲洗要求的紊流(Re=4000),则v= Re*ν/1000D=4.8m/s,f=0.0398。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Q=141L/min;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p =33*105Pa=33bar>10bar。, ...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
我按照你的公式p=v2*f*L*ρ/(2*D)计算了一下,
V单位是m/s,L单位是M,ρ单位是kg/m3,得出来的数值是3301.17,我想可能是单位不对吧,是不是管径单位应该取M,而不是mm啊?请指教

网友:
专业的,学习了。

网友(2010-11-22):
那个直径的单位应该是m,我觉得说得还是有道理的,其实公式就是沿程压力损失的公式。如果冲洗压力大不了这个,也就起不到冲洗作用了,不过有个疑问,当压力大于那个3。3Mpa 以后,压力还能升高吗? 不是取决于负载吗?会有什么变化?流速升高??

网友:
我见过的德国人、法国人都很严谨,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才发现一些看似不干干起眼的问题都有好大的学问

网友:
各位讨论的都很专业和细致,还需要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