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同步马达---请教

楼主(2008-06-05):
各位社区友好,力士乐液压同步马达MTO-2-55-EA7的工作原理和作用是什么?它是属于阀类控制元件还是马达类执行元件?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原理上是马达但是实际上不起马达的作用。到底是阀还是马达?

网友:
起阀的作用,就是同步输出相同的流量,一般用于同步系统。

网友(2009-04-02):
各位社区友好,力士乐液压同步马达MTO-2-55-EA7的工作原理和作用是什么?它是属于阀类控制元件还是马达类执行元件?先谢谢大家了。
引用 网友A:

力士乐没有同步马达,他也是买了别人的。MTO是意大利的一家公司生产的。原理很简单。需要资料可以M我QQ974807833

网友:
按照老外的字面翻译,
就是齿轮式流量分配器,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