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触器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05):
运料小车三个,控制电路有按钮三个,分别为开,回,停止.
开按钮小车按照123顺序间隔10秒启动,小车装有限位开关,到位后123小车连在一起,按回按钮小车需要321顺序启动,也是间隔10秒.
请问如何用继电器和接触器实现按回按钮时321反顺序启动.

网友:
要PLC 控制的吗,可以给你

网友:
楼主,你提的这个是PLC应用的经典例题,不过很多PLC的参考书上都有的!

网友:
这个用接触器+延时头+限位开关也容易实现。

楼主(2008-07-07):
因为是新手大家见谅,问个弱弱的问题,用PLC控制,如果控制设备启动的接触器不能直接连线到PLC上,只连到电源线上,那么采用什么方法控制那?我看到外国的一个设备是装了个电路板,是接受脉冲信号吗?实在头昏。

网友:
回楼上的兄弟,因为PLC的每个输出点只能带200mA的电流,所以PLC的输出点无法直接带动接触器。但是你可以用PLC的输出带一个小的电磁继电器(如HH54P),然后利用此电磁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去带动接触器!z至于你提到的电路板,请你把照片发上来,我们才好分析!

网友:
楼上是不是指使用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
回楼上的兄弟,是的。小的电磁式中间继电器线圈电路较小,容易驱动。触点可以带10A左右的负载呢!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每个设备上装有一个图片上所示电路板和一个直流电机,PLC是三菱的MELSEC。
设备上的电机可以按顺序运行,也可以单独运行。
我就是搞不清楚PLC是怎么通过就一根电线控制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