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公法线是怎么算的!----请教

楼主(2008-06-05):
那个老师教教我!谢谢!

网友:
公法线长度计算(直齿圆柱齿轮)
1.外啮合齿轮
方法一:利用齿轮制作软件Geartrax2007做出圆柱齿轮图,再作出经过齿数k的两平行公法线,两公法线之间的距离即为公法线长度。(其中跨测齿数k可从图中直接找出)
方法二:利用公法线长度计算公式:

Wk=mcos
α[ (k-0.5)+zinvα+2xtanα];
        其中:
            α为压力角;

X
为齿轮变位系数;

K
为公法线跨齿数,由下面公式计算:

K=
+0.5+
        当压力角α=20

Wk=m[2.9521(k-0.5)+0.014z+0.684x]=m(
*)
        其中:
             2.9521(k-0.5)+0.014z
             *=0.684x
方法三:利用公式Wk= m( *)查表
       *都可查相关表格。
2.
内啮合齿轮
方法同上,特别指出的是:内啮合齿轮的公法线跨测齿数指的是槽齿数,公法线长度的测量亦应相应改变。
注:公法线跨测齿数K对同一变位齿轮可取不同数值,但有一最佳值,可利用齿轮制作软件Geartrax2007做出圆柱齿轮图,从中得出最佳值。尤其指出的是:《机械设计手册》表格中的跨测齿数的选取有些不尽合理,有时在实际中根本无法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