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如何解除准备未绪?----请教

楼主(2008-06-05):
刚买了一台二手的凯达的机子。刚开机就出现准备未绪。哪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不断开机和关机,知道解除为止

网友:
自我批评

打错两个字:知道改为直到

楼主:
开关机没用啊,参数也不能改的。

网友:
查一下看是不是回原点行程不到位或是行程开关损坏!

楼主:
行程开关是哪个啊?恋乡友能详细说上吗?谢

网友:
不会是键盘面板上面有READY键吧?我第一次操作设备就出现这样的笑话-没有按READY键,机器开起来就显示NOT READY.

楼主:
READY是什么键啊?我的全是中文的。配电箱打开看了也没事的
。真晕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把红色的急停键拔出来即可

楼主:
就是把红色的急停键拔出来即可

没用。刚去拔过了,

网友A:
你那是不是有两个灯呢,你看看是不是没有亮啊,没亮把它按一下让他亮就可以了。我这也是猜的,有条件你发个你那机床的控制面板上来看看!

网友:
刚买的就这样 打电话问厂家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了一台二手的凯达的机子。刚开机就出现准备未绪。哪位大哥帮帮忙

当初我买的ck50也是这样。结果最后我发现,要启动液压系统才行。也就是机床的开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不是有两个灯呢,你看看是不是没有亮啊,没亮把它按一下让他亮就可以了。我这也是猜的,有条件你发个你那机床的控制面板上来看看!

老大。留个手机号码给我。我发个彩信给你,帮忙看下

网友:
楼主,买的机床没带说明书吗?
要是说明书上连这个问题的描述都没有,那也太水了吧。
既然都看见了报警,那系统肯定是启动完毕的。
想想这台机床要正常干活必须要满足那些条件,你就满足它就好了。
对于高端系统,报警可以编得很细致,甚至可以显示故障位置,一步一步提示你怎样排除故障。
但低端系统就不一样了,很多报警都是串在一起的,那就得一项一项排除才行。
必须要看说明书,甚至要查PLC和电路图。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NOT READY"就是指机床没准备好的意思,对于系统外部来讲,一般要从以下思路入手:
1 检查急停按钮松开否.
2 液压系统准备完毕否.
3 行程限位开关解除否.
4 其它串入急停信号的检测点.

网友(2008-07-21):
准备未就绪的报警的原因很多哎
1:X,Z轴过行程会造成
2:机床的负载过大也会造成
3:液压系统未供应亦会造成
4:急停也是原因

楼主:
嗯。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限位开关的问题

网友(2009-04-18):
我 的980TA 也是未绪 什么都不好使 看机关机好 一会就完了!

网友:
是不是急停键的线断了?

网友:
楼主,买的机床没带说明书吗?
要是说明书上连这个问题的描述都没有,那也太水了吧。
既然都看见了报警,那系统肯定是启动完毕的。
想想这台机床要正常干活必须要满足那些条件,你就满足它就好了。
对于高端系统 ...
引用 网友B:
[/quote
看了螺旋线老师的回复,觉得很有启发。

网友:
如果参数没有问题的话,看看复位键有没有问题,急停键,看看启用了没有,连接的这个开关的线路有没有问题,行程开关看看问题,我有时是直接用手去按那个行程开关的!

网友:
开机加电一会,在操作看看。

网友:
看看急停按下去没有啊

网友:
你看看是那个轴准备未绪,就可能是那个电机的线路出了问题。

网友(2012-12-17):
按准备键

网友:
准备就绪是指开机的时候驱动器有强电影响。一种保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