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qus] 如何学习abaqus----请教

楼主(2008-06-05):
我是一个没有一点有限元基础的人,现在单位安排我做力学分析,CAE等方面的工作,改如何开头,如何学习基础知识?

网友:
学会使用你们公司的建模软件,一般的CAE分析步骤,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多学学,至于有限元理论,那个是你在进行二次开发,或者动态仿真等较深层次的CAE了,一般企业的技术水平现在是达不到这样的

网友(2008-07-14):
多做范例,多看书,软件这东西就得自己慢慢的捣鼓!!

网友(2009-07-28):
期待有更多人讲讲经验

网友:
进入工作岗位了就没那么充足的时间让你一下就学扎实,还是先看下软件的入门,做些类似单位要分析的实例,在不懂的时候再看看相应的力学知识

游客

网友(2012-05-22):
这个说法比较现实!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子慢慢学。

网友(2010-01-11):
请高手们多提一些宝贵意见

网友:
这个软件的教材挺多的

网友(2011-05-27):
入门的时候,多看看市面上的一些软件书籍,比如石亦平的那本教材。多做一些例子,弄清楚每个例子代表的不同类别、不同方向的研究。慢慢积累,就会得心应手了!最后,遇到问题都是看帮助文档,因为书已经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了!!!

网友(2012-11-03):
我也是刚开始学这个软件,开始先看了些基础知识,后来又看了些简单的例子,因为有有限元的基础,所以入门很简单,对于你,我的建议是先了解下有限元的思想,比如节点、单元、自由度、本构关系、屈服准则等等,然后再看些简单的例子,石亦平的那本abaqus有限元分析实例详解特别好,讲的比较通俗易懂,慢慢来,相信用心,一定可以学好的!

网友:
首先了解下有限元的思想,然后对基本概念理解下,比如单元、节点、本构关系、屈服函数等等,然后做例题,石亦平老师那本abaqus有限元实例分析详解特别好,推荐看下,比较系统和基础,然后这些都会来再做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