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请教

楼主(2008-06-06):
零件比较多,有没有必要先装配成一个个部件,再把一个个部件组装起来?还是直接一个个零件装配起来啊?PROE里,好象没有先装配成部件,再把部件装配成产品的功能的吧???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可以先把有关联的零件先装配成部件
然后在把部件装配成总装配
第一步很简单,谁都会
其实第二步也很简单,只要在选择装配对象的时候把默认选项变更为装配件
即原来是以PRT文件进行装配的,你把PRT变更为ASM就可以了
这不是PROE技巧,而是基本的电脑操作
学习软件要敢想,也要勇于尝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呵,是啊,得多想,我就是在想啊,只是不一定会去实施.工作有可能用到.
顺便再请教个问题啊:开始图的单位是英寸,我直接把单位改成毫米,再生成后,尺寸数字是不是也自动乘以25.4啊?
感谢老哥的热情

网友:
可以这样做,先在单独的窗口中分别把每一个部件装配好后关闭窗口,部件仍然存在于进程中(记住不能使用“拭除”命令进行关闭,因为“拭除”命令会将已经装配好的部件从进程中删除),然后在进行总装的时候,把组装好的部件从进程中添加到组件中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齿轮的齿是怎么画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你了,别叫我老哥好吗
我还小啊,不想这么早就变老啊
关于单位转换的,我有发过贴了
看来我的帖子没多少人仔细看,心寒啊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703

网友:
过两天我制作一个直齿圆柱齿轮的画法教程给大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04年在学校培训的PROE2001,后来没怎么用,现在利用上班时间,练野火版4.0,一本PROE钣金资料已经过了一遍了,准备过第二本了,如何能在工作中运用PROE,有什么好的介意啊,以后要是找PROE的工作怎么找啊,要具备什么条件啊,我们这好象企业用PROE的不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PROE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并不是说学了PROE就能有好的工作
找自己喜欢的工作。

网友:
支持害虫!

有才就能找到好单位吗?

不一定!何况一门pro/e?

你看古代多少怀才不遇的志士。。嘿嘿

有才是必要条件而已!你具备了必要条件,一旦遇到机会你就偷着乐去吧

楼主:
:)

才无止尽啊,真正的伟人还是很少的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定位
选自己喜欢的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实现的,影响因素很多的

网友:
我一直用solidworks的,最近单位培训pro-e,逼着我们改啊
觉得pro-e太麻烦了,不够直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们做什么的啊,非得PROE

网友:
大型装配一定得注意装配的结构的易维护性。做成子装配是免不了的,但也还是不够。骨架或布局的应用是不错的选择。也就是说零件或子装配是装在骨架或布局上的,零件和零件,或者零件和子装配之间关系很少,这样在作方案的变更时是很方便的。否则所有零件一个堆一个,相互子间都是父子关系,可以想象,当变更一个零件,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关系变更,有时可能整个装配会垮掉!

网友:
可以先做部件再装配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