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选用防磁材料---请教

楼主(2008-06-06):
请教一下!

需要选用不会被磁铁吸附的材料。铝的强度达不到,常用的不锈钢加工后多少会有些吸附。

用什么材料好呢?

好像有种防磁不锈钢,是什么型号忘记了

网友:
常用的非铁磁性材料:
1,非金属类
2,铝材 和部分牌号的铜 (但是有涡流效应)
3,奥氏体不锈钢。本来,304,316 ,202(这个价格便宜)等不锈钢都是不被磁铁吸附的。但是,由于产品质量等原因,建议您购买的是后,带着一块磁铁去挑一下,特别是棒材等。挑选的时候,记得在材料的3个方向都要试一下。比如圆棒,有的时候外径方向吸不住,但是轴向能够吸住。

网友:
有专门的低磁钢板,20Mn23Al,你用量少的话,我可以给你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