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怎么画啊

楼主(2008-06-06):
自己画个集成块,画了几次都不合格,崩溃了,请各位大哥帮下忙,什么格式的都可以,cad的更好,先谢过了

网友:
应该是两个多路阀组成的油路,你去找下多路阀有没有这样的机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上的意思,是不是所我的系统图由问题啊

网友:
资料很多呀,搜吧。

网友:
不合格是什么意思,太大?太小?还是做不出来?

网友:
什么集成块呢?你说的是控制阀块吗?

网友:
您要 集成哪一部分?有些东西没必要集成吧?多路阀本身就是集成的了

网友(点评):
挖掘机上的吧?

网友:
挖掘机的主控阀厂家已经把它集成了,有些小电磁阀没必要集成在一起的吧

网友(2008-07-09):
方法最重要,我认为告诉你方法比给你一个图更好。用三维软件辅助设计可以很好的完成,首先要把你选定的阀的安装面的图找到,跟据安装面的图在三维建造的实体上打孔,可以改变视图来观看孔有没有干涉,画完后转换成平面图就行了,推荐用SolidWorks 2008非常容易上手的。

网友:
人家要具体的集成块图纸,给个参考的也行啊

网友(2011-04-24):
我也是,用solidworks画液压集成块画不出,来,还得编程

网友:
怎么学习啊,请教高手~~

网友:
怎么学习,请教高手~~

网友:
怎么没人了,谁个介绍个人多的论坛,。。。。毕业设计啊。

网友:
每天都来这里顶帖子,为了威望,积分

网友:
一个阀块一般安装3-5个液压阀,太多了就不好画了,

网友(2011-12-27):
看看   给个参考的也行啊

网友:
你这个系统图是一个多路阀的系统图,不用集成块

网友:
solidworks还很好的啊!

网友:
我们厂里画图一般是把集成块的几个面像拆开纸箱一样展开,然后把各个孔按坐标画出来,再标上代号(如A.B,C,D.E,.......)最后在明细表里表上孔深、孔径,有螺纹的还要标上螺纹的深度。

网友:
是油路块吗?用三维软件做起来很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