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不锈钢蜗杆轴抛光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8-06-06):
有一个材料为不锈钢的蜗杆轴,长度有50mm,直径约有8mm,可是发现加工后齿面有很多毛刺,且光洁度也不够。
1、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样的抛光方法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2、听说用布轮可以去除毛刺,有没有谁用过,向我传授点这方面的技术。
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锈钢抛光有:机械抛光、化学抛光、电解抛光。
一般机械抛光工序分为三步:粗磨、中磨和细磨。
使用砂磨料把表面比较粗糙的工件进行打磨,去除宏观不平表面。
在粗磨的基础上进一步抛光,去除粗磨磨痕,经过这道工序,工件表面逐渐平整光亮。
细抛光工序,达到理想的光亮度。
将抛光蜡轻轻靠在轮子边缘,并确保在转动轴水平面的下方,直到表面完全覆盖抛光蜡。用一块干净的金属件轻轻靠在抛光轮表面几秒钟,使蜡展开。反复几次,使蜡均匀覆盖在金属件表面上。当表面完全覆盖有蜡后,就可以进行抛光工序了。必要时可再涂抛光蜡于轮上(最好擦除轮子上残余的蜡后再涂)。用做粗磨、中磨(切削磨)、精磨(上光)的轮子应该分开,而且务必分开,否则上光过程中粗糙的颗粒会划伤金属件表面。
如果想清除机械抛光后工件表面的抛光蜡,可以采用除蜡液。

网友A:
关于小模数蜗杆的加工:
批量大精度高(DIN6 Ra0.4-0.6)---用外旋风铣的方法(带稳定套,自动去毛刺)
批量大精度低(DIN7 Ra0.8-1.0)---用内旋风铣的方法 (用车床改造的设备多用这种方式)
批量小精度高------------车、磨
批量小精度低------------您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做的蜗杆如果精度不高,直接丢到“光饰机/抛光机”设备里,半小时就很光了。
有不少厂家就是这么做的,蜗杆看起来很亮,但是没有精度。铮亮的不锈钢调羹就是冲压后加抛光的。

此种抛光设备的原理是把工件和微小的陶瓷磨料颗粒(三角、圆柱各种形状)放在一个大缸中用离心
振动的方式使之反复搅拌、互相碰撞摩擦从而去除毛刺的。

瑞士莫尼埃查纳有限公司 瑞士兰博特瓦里有限公司 的外旋风铣床可以实现加工过程中去除毛刺,具体
方法可以用Google在网上搜索“DIN6蜗杆直接铣出来”

网友(2009-02-25):
请问国内哪个厂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呢???

网友:
楼主的蜗杆是车的吧,用滚压成型的蜗杆应该没这些问题.

网友(2014-11-26):
引用 网友A:
关于小模数蜗杆的加工:
批量大精度高(DIN6 Ra0.4-0.6)---用外旋风铣的方法(带稳定套,自动去毛刺) ...

在么 我也有蜗杆方面的问题请教 方便留联系方式么

网友B(2015-01-31):
磁力去毛刺,均匀快速:宁波博维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点评):
我只想说不锈钢基本都无磁

网友:
不锈钢的毛刺不是一般方法能弄掉的, 可尝试震动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力去毛刺,均匀快速:宁波博维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磁力去毛刺,也称磁力抛光机,要求所加工产品不导磁或弱导磁。原理是应用磁力传导,通过磁极产生的磁场力作用到磁性磨料(特制导磁不锈钢针)上形成一个与加工面形状相当的磁力研磨刷,对工件表面进行磨削加工的磁力研磨刷,对工件表面进行磨削加工的方法,达到抛光、去毛刺、倒角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