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主轴轴芯材料---请教

楼主(2008-06-06):
求教。。。请问:数控车床的主轴轴芯材料是什么合金钢的呢?铣床与之有没有区别?

网友:
最普通45#,精密、重载主轴40Cr是常用材料,冲击载荷较大的主轴常选用20Cr,静压主轴常用38CrMoAlA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网友(2009-07-23):
静压主轴是指什么意思的呀。

网友:
液体静压轴承

网友:
很多数控车都是用的40Cr~~~
. d8 t/ e. l, ^0 |滚珠丝杠一般用GCr15

网友:
学习了,我们厂的主轴用的是40C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