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塞机项目---请教

楼主(2008-06-06):
大家好! 我是新人.很高兴能够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
我叫周益兵.来自湖南长沙.就这些吧.至于其他方面渴望和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彼此.
谢谢!
 前段时间项目经理划分 一个开发项目给我.就是开发包装XO酒瓶的打塞机.塞是膨胀
木塞. 上面是外直径30硬塑料做成的圆柱,下面是外径20膨胀木质材料做成的圆柱.
上下两部分组和成一个整体.
 开发已经进行了4个多月了. 现在理塞问题,打塞和进瓶的同步机构已经完成.
 现在就剩下推塞进入打塞机构相关问题了. 打塞动作分为:先推进打塞机构.塞停滞瓶上方.再瓶上顶对位(瓶口和塞头对位). 现在就是推塞机构,和塞停滞问题没解决了.来请教各位社友.

楼主:
怎么没人回.是我没说清楚吗?

网友:
跋涉者网友好!
.
市场上有好多好多种开瓶器(开软木塞)之类的东西。其原理不外乎是:
一个螺旋丝锥...+...轴向运动机构
.
机械这个东西,要想求得详解,最好有图,用语言表达,各方理解偏差很大。
.
syw  080607---06.30

楼主:
开门造车社友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不过我现在开发的是打塞机。不是开瓶器。
就是罐装完后要给玻璃瓶打塞包装。
期待各位社友的帮助。 一个人设计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到思维枯竭啊。
     改天有时间再发个盖子的照片上来。 谢谢指点

网友:
跋涉者网友好!
.
软木塞的特性是存在一个压缩回弹的特性。
所以,应该利用软木塞的这一特点。
.
初步想法:
1、一个带有锥度的输送软木塞的胎具,该胎具的小口直径比瓶口稍小。该胎具的作用是做为输送软木塞的导具。
2、将软木塞放入该胎具中。
3、胎具的小直径的出口与瓶口对正。
4、动力压入。
.
syw  080609---07.23

楼主:
开门造车好友你好.
我也有考虑做一个锥台式的导塞机构.但有两个问题:
                   1. 进入这个锥台塞会不会翻塞.  如何进入这个机构.直接 掉下来的话肯定会翻或斜.
                     翻或斜的话.就引起堵塞了.
                  2. 瓶口与塞头定位问题.  我的想法是: 能不能有个机构先把塞定位在瓶口上方,  (瓶是星轮进瓶)   塞定位以后. 瓶再上顶到恰当的位置.  再垂直压力打塞.  这个设计原因: 塞头直径比瓶口大
            再请教一个问题:  照片怎么发.

网友:
跋涉者网友好!
.
对于问题1:不要采用振动盘,而采用管路输送方式。
.
对于问题2:星轮进瓶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定位方式。灌装、扣盖莫不如此。
.
syw   080610---05.46

网友:
照片可以使用屏幕截图或者直接作为附件发上来也可以。

网友:
有没有图片,发个上来看看~

网友:
2. 瓶口与塞头定位问题.  我的想法是: 能不能有个机构先把塞定位在瓶口上方,  (瓶是星轮进瓶)   塞定位以后. 瓶再上顶到恰当的位置.  再垂直压力打塞.  这个设计原因: 塞头直径比瓶口大

关于这点,造车大侠说得很清楚,星轮传输定位不是问题.想必楼主在设计时也想到这点了~~这样做定位木塞是可以做到的,然后通过回旋式走瓶,让瓶子上升一定的台价来进行压塞,要注意两点的是,一,上升台阶的距离要控制好,不然会爆瓶.二,压头的设计.我不是个专业的机械设计人员,只是看到过灌装方面的机械多点.给点小建议,说的不妥请见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瓶上升我是采用形锁合凸轮机构实现的.    星轮的旋转与瓶上顶动作的同步问题已经通过一个同步机构做到了同步.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     塞如何在瓶口的正上方停滞.   塞在瓶的正上方停滞后 .瓶上顶到恰当的位置.  再在塞上方垂直压力打塞..
         塞得照片如下:

网友:
跋涉者网友好!
.
采用对称两自由度机械手结构能解决你的问题。.
.
syw  080617---01.22
.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社友

开门造车社友.  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启发.
  看过你的二自由度机械手后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不过就这个机械手还有几个地方需要请教.   1.  这个机械手动力源采用什么好?  气动?
                                                                                   机械凸轮? 还是其他?
                                                                             2.   这个机械手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有没有参考图纸?
               这几个问题问得有点外行了.呵呵. 只是为了尽量少走弯路.

网友:
跋涉者网友好!
.
你在13楼的问,涉及的内容太宽,答不过来。
找两篇别人的文章上传,代答。
.
syw  080618---20.19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资料,听众也受益了。

这方面没经验帮不上忙啊,谨祝楼主早日成功吧!!

网友(2011-08-21):
好资料,听众也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