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的倒圆角为何会往外倒----请教,如图

楼主(2008-06-06):
如下图,,把手的上方的倒角总是往外面..那位高手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使用圆角命令试一下嘛

网友A:
估计是把手特征的端部和瓶子没有连接好,看一下把手特征的端部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把手特征的端部和瓶子没有连接好,看一下把手特征的端部属性。。。

谢谢您,,是这个原因,,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