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套色怎么操作?----请教

楼主(2008-06-06):
各位大侠!请教,丝印套色怎么操作,公司新接了一个产品,在圆筒形的产品上面的商标印制是三色版,以前我们的产品都是单色的 谢谢各位能大力指导!急!!!
上传附图:

楼主:
补充一个产品图形:这样的效果,请问在丝印上能实现吗?再次谢谢!!

楼主:
顶一下!绿色底为喷塑,其余为字体和图案,看过丝印大全,介绍了丝印混色印刷,但不详细,希望有此经验或者有制造此相关设备的单位可与我联系。QQ185866534,能达到效果的话,可购设备。

网友:
应该不难呀,几色就分几次印就行了,
移印多色就是这样的,几种颜色就用几个移印头.

楼主:
“应该不难呀,几色就分几次印就行了,”请教:能详细点吗?特别是在圆筒上的形式让它能精确移印呢?谢谢

网友(2008-10-26):
丝网印刷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关键在于重复定位,如果你的是1次1次印的话

网友(2009-04-09):
是什么产品?可以在产品设计的时候在底部增加定位点,可以到化妆品店看看一些多色的化妆品,在瓶底部有定位点的,就是靠这个实现重复定位的

网友(2009-05-27):
关键是定位,如果能实现精确的重复定位,丝网印刷完全可以印刷此类产品

网友(2013-10-28):
正在找这个,也不知道如何套色,有三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