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20#钢和Q235 在材料上的区别

楼主(2008-06-06):
各位行家,问一下20#钢和 Q235在材质上有什么区别啊,我美国客户要求用 20#钢,因为我们这个规格的很难找,我就想用 Q235来代替,不知道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哦.
我要的是一种扁钢要冷拉的。

网友:
20#指的是含碳量0.2%,20钢是优质碳素钢 。
后面加各B表示的是质量等级。
由A到D,质量越来越高。
价钱当然是Q235贵一些,Q235是碳素结构钢 。

网友:
我们用的是235的!

网友(2010-02-18):
20钢是优质碳素钢 ,保证成分和性能,Q235是碳素结构钢,只保证性能。价钱当然是20钢贵一些。
所以你换Q235不妥。

网友:
Q235各个级别的化学成份:
235分A、B、C、D四级(GB700-88)
  Q235A级含 C 0.14~0.22% Mn 0.30~0.65 Si ≤0.30 S ≤0.050 P ≤0.045
235B级含 C 0.12~0.20% Mn 0.30~0.67 Si ≤0.30 S ≤0.045 P ≤0.045
235C级含 C ≤0.18% Mn 0.35~0.80 Si ≤0.30 S ≤0.040 P ≤0.040
  Q235D级含 C ≤0.17% Mn 0.35~0.80 Si ≤0.35 S ≤0.040 P ≤0.035

网友:
如果有热处理要求坚决不能换
20钢也是常用钢,不难找阿

网友:
20钢交货保证的是材质的化学成分的准确性。对于渗碳淬火的要求来说,非常重要。只有用这样的材料,才能保证渗碳淬火的质量和一致性。Q235材料保证的是机械强度相关指标达到标准,而不强调材质的化学成分的准确性。如果材料不需要热处理,只是用作不重要的零件,两者可以考虑替代,当然,要取得需方的同意,但是如有热处理要求,就不可以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