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磨损过快---请教

楼主(2008-06-06):
各位高手 小弟近日在用普通的高速钢钻头钻紫铜时,钻头磨损严重,请各位高手帮帮我,小弟将不胜感激。直径8MM的孔,120MM长,转速650r/min,进给0.12mm/r.还有就是钻孔出来的铜屑不是呈长条状出来的,而是那种很碎的铜屑,请教大家钻头该磨出什么样的角度  `  谢谢 !

网友:
社区有群钻资料,找找看。
先给个图片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转速快一点好吗,和进给也要快,自己想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否是进给快了?

网友:
进给重要钻头刃磨合理,你的进给是可以的了,但是必须多次退刀
转速明显过低,处于磨搽切削
所以磨损过快
0.

网友:
用合金钻头打

网友:
楼主如果是高速钢的钻头,那么参数基本没什么问题,关键是钻头的角度。
建议用60度角的试一下。

网友:
你的后角可能小了;
两刃可能不等高。

网友:
钻头不锋利。紫铜很软,进给快点

网友:
转速再快点.进给大点.勤退刀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紫铜虽然很软,但也很容易粘刀.我在加工它时(特别是用高速钢) 刀具常常因为它的粘刀现象而搞的过早磨损 .  钻孔中钻头退出时切削刃总是被一层铜屑覆盖~~~  7楼大侠说的60度是不是说顶角呢  感觉顶角小的话铜屑就很难排出来,那时温度升高,钻头可能会磨损的更快.   现在我觉得磨损过快可能是排屑不畅造成的,希望大家能多给我一点建议和指点,谢谢!

楼主:
修改下

60度是横刃斜角吧  抱歉理解错了

网友:
主要是由钻头过热和排屑不顺引起,
有条件的话开冷却液,用15#定子油。
当然必须多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