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片入盖机方案请教----小型瓶盖、垫片

楼主(2008-06-06):
原来瓶盖是用皮带传送的,垫片直的圆管自动下料
现在想改用转盘。(想换一种方案)
想请大虾们出出主意,改用转盘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
楼主可否说的再详细些

网友A:
垫片和盖子都可采用振动斗上料,这样直线式还是转盘式都变得不重要了.不过转盘的会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和盖子都可采用振动斗上料,这样直线式还是转盘式都变得不重要了.不过转盘的会贵很多

上盖上垫片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垫片放入盖子中
所以要考虑到二者之间的定位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压人装置加工成吸气的方式,然后再吸起产品与压人的位置间加上垫片调整位置的机构。这样位置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74727图纸瓶盖螺纹未画出

上盖,上垫片,压盖
原来我们的产品是用皮带传送定位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会出现垫片压歪的情况。
垫片是通过人工放在一个直的圆管里有时会出现垫片堵塞的现象
现在是这么小的,感觉上述 ...
请问你的垫片是什么材料的?能不能改变一下垫片的来料形式?把垫片做成带状,先把盖子定位好后,再直接一次性把带状垫片冲切压入,我做过一个产品和你的要求是差不多的,就是在一个塑料件里压入一张纸片,请看图片。

网友:
用振动盘送料很方便啊

网友:
瓶盖用振动排列,垫片落料直接进入瓶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垫片是什么材料的?能不能改变一下垫片的来料形式?把垫片做成带状,先把盖子定位好后,再直接一次性把带状垫片冲切压入,我做过一个产品和你的要求是差不多的,就是在一个塑料件里压入一张纸片,请看图片。

也在考虑这个fanga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垫片是什么材料的?能不能改变一下垫片的来料形式?把垫片做成带状,先把盖子定位好后,再直接一次性把带状垫片冲切压入,我做过一个产品和你的要求是差不多的,就是在一个塑料件里压入一张纸片,请看图片。

请问你有算过成本吗?冲压的方法不错,但是会比较废料呀,如果废料造成的损失比选用其他设备所需要花销的费用大的话,就不太划算了。

我没有学过造价、成本、采购什么的,觉得如果有好几种方案都可行,那么最好从投入产出比这个方面来甄选方案。

分别估算出每种方案的投入产出比,以比较,选择比值最小的那个方案,会使得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见笑!

楼主:
谢谢你

成本是我们小公司首要考虑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D:
用气动吸盘先吸上垫片,,然后放,,这样就不会倾斜的 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有算过成本吗?冲压的方法不错,但是会比较废料呀,如果废料造成的损失比选用其他设备所需要花销的费用大的话,就不太划算了。

我没有学过造价、成本、采购什么的,觉得如果有好几种方案都可行,那么最 ...

其实垫片本身就是用冲压的方法下料成型的,"手到情来"大侠说的方法是把下料和塞填两道工序合而为一了,而且考虑到生产的稳定性和设备的可靠性,生产成本应该是大大下降了.

去年在苏州几药机展览会上见到过自动塞铝箔的机器,工作流程和"手到情来"大侠说的基本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你的问题主要还是垫片送料的问题。我认为放在一个竖直的塑料管内的做法是正确的,需要在下面加一个步进的顶杆送料,并用真空吸盘吸附。这种薄垫片在送料时经常发生静电吸附的问题,也就是用吸盘吸附时可能同时吸起2件以上零件,可以考虑在吸附位置加一个脉冲吹起结构,吸附垫片后将多余的吹落圆形料筒内。

网友:
先把垫片用真空吸嘴吸起,然后再压入道瓶盖内。这种机器已经标准化了!不过,垫片是卷料的。

网友:
如果产量大的话,用卷料还是比较划算,但是一般都是垫片粘在底带上。所以,要用吸嘴的话,不容易吸起,要用剥料装置。

网友(2008-10-08):
回复 网友B:

可以详细讲一下如何实现垫片的送料吗?我是说成品的垫片,而且垫片很软!

网友(2008-12-24):
做成类似食品行业罐装机,瓶子和盖在运动中准确落下,这个速度作成800瓶/分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用带状毛坯,剪切上料的方式最为成熟,且可以节省垫片的加工费用。
如果是已经做好的圆形垫片,可以使用转盘式真空吸附装置,并且提供一个切向上料机构实现单片送料!~

不知道你们的瓶盖在上传送带之前是如何解决朝向问题的?

网友:
呵呵,垫片好多是啤塑出来的,应该不会是冲压,所以个人来说,是用双振盘,其余的就是用吸盘吸垫片压入盖子就可以了,间隙足够大了,没问题的,用气缸做个步进推送装置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03):
这是塑胶行业用得比较多的设备,大型机可以参考桦隆机械的
http://hwalong.tacomall.com.tw/index2.htm
但是确实是价值不菲,小型机可以自行设计,附个图参考,
声明:资料来自于网络上,有侵权的请通知我,我不是这家公司的,不是作广告!!!

网友:
图片上是2种不同的供应垫片的机构,我还没有搞明白,希望大家可以交流下看法
同时对“聂俊”网友的关于垫片的加工作个说明,在塑胶瓶盖上用的垫片我接触的都是冲压出来的,都有毛边,材料听说是从美国购买的

网友:
转盘可以用4分度的,瓶盖上料,垫片安放,复压,取料。

网友:
21# 聂俊 步进推送装置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4-09-09):
这种装配会经常用到。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D:
用气动吸盘先吸上垫片,,然后放,,这样就不会倾斜的 现象

请问使用哪种吸盘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