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次维修经历

楼主(2008-06-06):
各位网友:我们单位的机械手的液压系统由轴向柱塞泵,电磁溢流阀,二次溢流阀(远程调压阀),皮囊式蓄能器组成,一次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出现系统一点压力也没有,泵并没有噪音,毫不思索的就更换了整套的电磁溢流阀,更换完以后正常了,工作了不到五分钟有一点压力也没有了,最后更换了一台新泵,可还是不行。请问各位到底是什莫原因?答案讨论完了以后再公布,图纸无别向我要。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油质变化导致油路堵塞,还有蓄能器有问题,这个要现场分析。

网友:
是泵前的过滤器或者二次溢流阀的原因吧!!!!!!!!

楼主:
远程调压阀也更换为新的,还是一点压力也没有

网友:
电磁溢流阀的输入信号没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蓄能器有问题

网友:
你应该检查一下油液,电磁溢流阀先导孔堵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