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笔尖的那条缝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08-06-06):
今天同事问俺这个问题,俺没回答出来 知道的朋友给俺解答下

网友A:
我的钢笔头在漏水,有知道怎样修吗

网友:
我想多是冲床冲压出来的!

网友:
猜是割出来的,线割?气割?离子割?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叠在一起割的话,成本应该可以控制的。

网友:
这还真没仔细想过,,加工方法应该不少吧

网友B:
应该是冲.,不然用其它的方法加工成本一下就上去了。想想一般笔尖值多少我?

网友:
16年前,老师的老师(轴承行业元老)要我们多接触实际,不是学完机械原理就OK的。

他也问了这个问题,俺们当场卡壳。  答案是-----“剪(冲)”

他又问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冲糖水时,杂质会在漩涡的作用下在杯底的中间聚集。
那么不同尺寸的固体原料在一个大缸中搅拌、振动旋转,最后是大块在中间还是小块在中间?”
---当时还没有答案---老师也在探究

在此抛砖引玉,谁能回答?

网友(点评):
密度大的在中间

网友:
凭空想象一下,觉得应该是大块在中间,宇宙中的漩涡星系不都是中间稠密吗

网友:
大块在中间

网友C:
这问题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以前还是上学时去笔厂劳动过,那条缝是用薄砂轮片割出来的,你可能要问,那缝不是太宽了吗,是这样的,割好后的钢笔只要放在滚开水里烫一下,那条缝自然就并上啦。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点评):
谢这位大侠,学习了。到处都是学问。

网友(点评):
原来这样做成的啊

网友:
开水烫一下?什么意思?真想不到。。。

网友:
真的是这样吗?想不通。

网友:
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网友:
等待高手出来解释一下,是热涨冷缩的原因吗??

网友:
钢笔尖的缝是用高速无齿锯(也叫破缝机)破开的

网友:
笔按笔尖材料不同分为金笔,铱金笔和钢笔三大类。金笔笔尖的基体金属用金合金制成。铱金笔笔尖基体用耐磨不锈钢制成。尖端亦焊接铱粒。钢笔笔尖一般也用耐酸不锈钢制成,但尖端不焊接铱粒。
    笔尖的制造需经过带材切口、压延、热处理、冲压成型、焊接铱粒、磨削成型、滚圆、开缝、铱头抛光、滚亮、拼缝、成品检验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过程。

楼主:
今天一个上海的老师傅给我说,那条缝是高速锯出来的
说锯片是软的类似纸一样的,没见过。哪位贴个图让俺开开眼

网友D:
寒窗苦读友好!
.
高速锯片正如你说的那样,确实是:“软的类似纸一样的”的东西!
.
但那个东西非常的贵!是金钢石薄膜,用气相沉积工艺生成的。
.
用于切割单晶硅片(制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材料)。
.
单晶硅片是很贵的材料,所以,要求切割锯缝尽可能的小。
.
syw  080610---07.00

网友:
当年有一支幸福金笔,被我活生生摔断了,惨不忍睹啊。
搅拌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旋转速度。当速度较快时,小的在外层。当速度较慢时,大的在外层。
这个跟星系不一样的。

网友:
很有意思的两个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到底是怎么弄得?

1、剪(冲)
2、薄砂轮片割+开水泡
3、高速无齿锯(也叫破缝机)
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期待高手点评。

网友:
莫森子网友好!
.
都是正确答案,只不过是新、老工艺之说。
.
比如,那个高速无齿锯,也就是气相沉集工艺做成的金钢石薄片,那个东西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发明的东西!
.
那么,在此以前的钢笔难道就不破缝了吗?!
.
syw  080610---21.29

网友:
还期待高手回答这个问题啊.“薄砂轮片割+开水泡”开水泡有什么用?好像说不通啊。用冷水把刚割好的笔尖泡一下还勉强说的过,可这开水????

网友:
关于搅拌问题最简单了,
自己去切大小不同的水果、土豆之类放在杯里试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
张见识了
这些个东西,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以前还是上学时去笔厂劳动过,那条缝是用薄砂轮片割出来的,你可能要问,那缝不是太宽了吗,是这样的,割好后的钢笔只要放在滚开水里烫一下,那条缝自然就并上啦。

很不可思议啊!问个弱弱的问题 我的钢笔尖摔坏了 缝很大能不能在滚开水里烫一下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寒窗苦读友好!
.
高速锯片正如你说的那样,确实是:“软的类似纸一样的”的东西!
.
但那个东西非常的贵!是金钢石薄膜,用气相沉积工艺生成的。
.
用于切割单晶硅片(制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材料)。
.
单晶硅 ...

以前、制笔行业是用的此方法、金钢石薄膜高速旋转切割出中逢。

网友:
:)

以前在造纸机械厂,辊头装上去的时候,是用火烧,或者氮气冷却什么的,这钢笔笔锋用开水烫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以前还是上学时去笔厂劳动过,那条缝是用薄砂轮片割出来的,你可能要问,那缝不是太宽了吗,是这样的,割好后的钢笔只要放在滚开水里烫一下,那条缝自然就并上啦。

长见识了

网友:
野山人来来来

网友(2011-09-16):
等待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钢笔用了这么多年都没想过那个笔尖是怎么加工的,今天算是了解了。

网友:
看过介绍犀飞利钢笔的,缝是使用使用切割片割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以前还是上学时去笔厂劳动过,那条缝是用薄砂轮片割出来的,你可能要问,那 ...

真相帝啊,呵呵!这个成本不高!大家都没有想啊!!

网友:
楼主说的很在理啊  所以就算我是打酱油路过我也要顶一下楼主  另外赚点积分

网友:
来涨涨见识,蛮有意思的。

网友:
大家好,我是上海柏力仪器的余先生,诚交各位朋友我们主要代理海克斯康,思瑞三坐标,影像仪,希望能和各位合作,您提供信息,重金酬谢。谢谢
联系电话 021-60831587 联系人:余先生

网友:
薄砂轮片割出来

网友:
从不知道这个事情。。

网友:
16楼说的在行,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但是我多次看过钢笔的生产线,大致工艺如16楼所讲。焊接铱粒是用碰焊法电焊的,我看到的是切缝机使用直径50mm,厚度为0.05mm到0.1mm的砂轮切割的,砂轮是树脂粘和磨料而成,用手轻轻一掰就掉一块。但是切割钢笔的流水槽时却很是给力。印象砂轮的转速大约为1500转/分 左右。不是太高,防止砂轮片破碎伤人,也防止将笔尖切糊。我看到的工艺是,切缝之后,由小冲床用磨具压一下,缝就合起来了。然后再打磨和抛光笔尖的铱头,装配后,进行检验,很多笔同时在一条纸带上画“8”字,检验员根据笔画的粗细、各个方向是否均匀决定是否合格。自动笔尖机的效率大约为每分钟60个左右。是几路并行结构,实际的生产节拍大约为6秒左右。这都是30多年前的印象了,有可能有些出入,还请行家指正。

网友(点评):
靠谱!相当的靠谱!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
生活处处有真理,只是缺少发现,长见识,呵呵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钢笔头在漏水,有知道怎样修吗

把笔尖放在开水烫一下.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线切割的吧  那么窄的缝隙

网友:
肯定大块在中间,我还真试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以前还是上学时去笔厂劳动过,那条缝是用薄砂轮片割出来的,你可能要问,那 ...

开水汤一下就OK了?怎样烫?能说仔细点么  期待中

网友:
冲出来的。

网友(2011-10-19):
现在才知道是割出来的啊!!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谢谢各位大侠的讲解

网友:
F=mV2/r=mrw2=mr(2*圆心率/T)2=ma=mr(2*圆心率f)2?

网友:
今天才知道那条缝是怎么出来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以前还是上学时去笔厂劳动过,那条缝是用薄砂轮片割出来的,你可能要问,那 ...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钢笔的知道了,那圆珠笔的呢。问题很弱不要取笑。反正是为了增加知识面。也可以得到一分

网友:
居然是这样,学习了。
在滚开水里处理,算不算热处理?

网友:
见识了,钢笔用了这么多年都没想过那个笔尖是怎么加工的,今天算是了解了

网友:
上学时经常用的东西,现在不用了,但是还真的问住了,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应该不是什么高科技吧,
钢笔都有好长时间的历史啦

网友:
长见识了。一直用钢笔,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有一次我居然买到了一支无缝的钢笔,去换,卖笔的人讲他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算是漏工序吧。

网友:
真的长见识了,谢谢各位大虾的经验总结

网友:
学习了。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以前还是上学时去笔厂劳动过,那条缝是用薄砂轮片割出来的,你可能要问,那 ...

开水烫一下就并上了???
不能理解。要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冲.,不然用其它的方法加工成本一下就上去了。想想一般笔尖值多少我?

应为此理

网友:
钢笔的制作流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3ODAzMTYw.html

网友:
真的是砂轮割出来?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以前还是上学时去笔厂劳动过,那条缝是用薄砂轮片割出来的,你可能要问,那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以前还是上学时去笔厂劳动过,那条缝是用薄砂轮片割出来的,你可能要问,那 ...

为什么放在开水里烫一下就合拢了?什么原理?

网友:
我猜是小块的在中间,大块的在旋转的时候被甩到外面了。

网友:
这个有意思,也长见识了

网友(2011-11-26):
很久都没用过钢笔了。都是用带滚珠的笔,不怕漏墨水,小时候钢笔不是摔断就是装在兜里漏墨水,不过是那种可以灌墨水的,不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不环保

网友: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