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运行程序老是到第五行就停止执行---请教

楼主(2008-06-06):
请教高手,Fanuc系统运行程序老是到第五行就停止执行,跳过这行就可以,但是把这行删除了6行变成5行还是不行,程序是正确的。

网友:
程序发上来,听不明白什么意思
有2个原因,参数设置了5行.
换刀加密

楼主:
不是某个程序,使每个程序都是这样

网友:
记下各个轴的参数和间隙补偿参数
用计算机恢复出厂默认设置,然后修改轴参数就好了
如果还是那样就是中间商加东西在里面了.一般是分期给钱的才那样干的

楼主:
哦 谢谢 阿 试试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听起来有些奇怪,是什么方式下呢?如果是在DNC方式下,可能和参数设定有关.
否则,PLC也不容易控制成这样的效果.

网友:
是不是某个信号没有感应到,你有没有换机种加工过,另一机种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现象。
还有换一个走刀路径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和编码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