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密封件的有效期

楼主(2008-06-06):
设备上使用O型密封圈和密封垫等形式进行静密封,客户要求安装到位后不能再检查,要保证至少10年有效。询问了密封件厂家,一般保证3~5年没问题,更长时间不能保证了。老师傅说根据经验这样的密封形式只要不去动它,10年应该没问题,但只要有拆装,密封件就要更换。还有没有其它数据能证明10年有效呢?客户要求拿出数据来,这种数据到哪去找啊。

网友:
这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曾经遇到过20年没有漏油的O型圈,也没有拆过法兰。但这不能作为一个通常的例子。

网友:
客户的要求与材质的保质期是不同的概念。他要求10年不拆与具体的工况,使用是有关的,比如温度及其变化,介质,压力,压缩率,工作强度等等。要定量分析是很难的,而且也不是供应商能够控制的因素。故供应商说3-5年是比较保险的。至于密封件本身的保质期,可以向供应商索要相关报告。O圈静密封能达到十年,但其他的密封件是否需要更换维修?若需要,O圈也要换,你说能用十年吗?密封供应商只能提供一定条件下密封件的保质期,以及在一定使用条件下密封件的使用寿命。其他的问题超出了供应商的能力范围,不能,也不应该做出承诺。静密封在脉动压力下使用5年是有经验支持的,十年的话可变因素很多,承诺有时是一句空话。密封件供应商是可以提供在一定工况下加速老化破坏性试验的检测报告的,问他要就是了。

网友:
怎么可能,这完全超过保质期,不是说十年就有十年的,就是焊接的也有一定的使用条件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学习了,

网友(2008-07-08):
受益

我产品也用到密封件,诸多因素会决定密封件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