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公司的比例放大板和比例阀能否混用---请教

楼主(2008-06-06):
不同公司的比例放大板和比例阀能否混用,例如REXROTH的比例放大板能否控制EATON的比例阀?谢谢!

网友:
不能随便换。
即使是同一个公司的产品,不同比例阀的放大器也是不能随便换的。
所以一般的比例放大板都比较复杂,为的是适应不同阀之间的更改。

网友:
微处理器比例放大器可以满足多种比例阀

对于十年前的比例放大器板,就是用微型电位器调RAMP和电流大小的老板子,只能适应一种阀。现在国外市场常见的微处理器比例放大器,适应范围很广,不同厂家,不同的比例阀。
比例放大板不能通用主要有三个原因:
1,放大电流,
例如:与各家的比例换向阀相比,REXROTH的比例换向阀的电磁铁较大,放大器的PWM电流最大值为2A甚至更大,多数比例放大板的PWM电流最大值为1A. 但是微处理器放大器的最大值可达3A.
2,PWM电流的频率和振颤信号
各厂家比例阀由于机械结构不同,电磁阀PWM脉宽调整放大电流的频率和DITHER振颤频率也不同。微处理器放大器具备不同频率的调整功能,可以根据厂家的频率参数进行调整。

网友:
力士乐的比例阀放大板有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是否带阀芯位置反馈等种类,而且不同的比例阀死区,线性也各不相同,就算同种品牌的不同比例阀使用的放大板也可能不一样,当然也有一样的

网友:
一般是不推荐这样互换的,除非您有绝对的技术水平,能判断出他们的放大器完全一致

网友:
不能互换,我最近做了一个项目,调试过程中比例阀放大器烧坏了,想用ATOS的代替,一询问人家说最好不要混用,实在要用出了后果他们不负责,结果现在还在等待中

网友:
6#楼主,若有比例阀的样本,可以试试推荐一个放大器

我公司在国外为布赫,力士乐等公司的比例阀和伺服阀配置比例放大器和比例伺服放大器,比例伺服驱动器。能否将你所用的比例阀厂家型号发上来,若有比例阀的样本最好。可以试试。
下面是部分比例放大器的样本,供参考。
http://www.indcom.com.cn/sijishi/mpc1-p.asp

网友:
你们有BOSCH的4WRPEH 10的内置电路板吗?或是功能类似的?
你们是自己做还是搞销售的?

网友(2010-04-01):
专业生产电液比例阀放大板,配套力士乐、阿托斯、油研、派克、HNC等各品牌比例阀。泉州东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www.dongchi-ie.com   沈先生 13505922219  0595-28183350   本公司还可提供放大器资料。

网友:
每种放大器都是适用某些类型比例阀的

网友:
可以,只要符合比例阀输入电流要求的都可以,我们经常混用,

网友:
放大器是PWM脉宽调制电流输出,是利用占空比的变化控制线圈电流的大小,实现比例阀的比例流量或比例压力的控制。在选型使用时注意考虑三个参数:
1,放大电流是否满足线圈?
可以根据线圈的电阻选出所需电流。通常1000-1500mA输出的放大器可以满足多数比例阀的要求.
24V线圈为400-700mA. 12V线圈电流大一倍,在800-1400mA,
2,电源电压是否为12Vdc或24Vdc?
目前市场最新的可编程放大器采用自适应电源,即:8-30Vdc. 可以直接连接。
3,振颤频率(DITEHR FREQUENCY)多少?
该参数可以改善比例阀的工作特性,通常在100-300HZ,比例阀样本上都有该参数。
若你选择的比例放大器三个参数可以满足你的比例阀,则可以使用。

网友(2011-10-04):
驱动功率,输出电压,最大电流不会让线圈烧了就可以。我们也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