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为什么这么设计!---如图,请教

楼主(2008-06-06):
前个星期去工厂实习,在一个曲轴加工车间看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机床(曲轴磨床)上的一个液压管路很奇特。
在一个大约200x200的空间,本来两个液压元件间可以直接用管路弯90°连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几条管路缠绕了十圈左右再接上另一个液压元件(管路外径10mm左右,内径不明,管路作用不明,因为管路太复杂了,看不懂)外形就像附图的弹簧表示的那样(画的不敢贴上来,只好用弹簧代替了)靠的很紧密。后来看到一台中原精机上也有。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就问老师,我的液压老师和我说这样有两个好处(貌似他也不确定)。一是减少液压的局部压力损失(我的疑问是绕了这么多圈,沿程压力损失不是更大吗?)二是当管路坏了以后,把坏的剪断直接换接头不用换管路(疑问是直接换一条管路不是更好,绕了这么多圈平时沿程损失不是很大吗?)
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不知道老师的解答正确不!

网友:
这样是不是能够达到减震的效果,利用金属的伸缩性,只是猜测

网友:
应该是有利于液压油的散热

网友:
这样可缓减液压油路的冲击问题,在管路压力表常被冲击损坏时就可采用盘管来减少冲击保护压力表。

网友:
更好的散热

网友:
我也同意减震的观点

网友:
应该是散热。

网友:
个人认为减震的可能性比较小,要不完全可以用软管的。
我认为是增大背压,或者散热。

网友(点评):
不是很懂,不过做成螺旋形应该是散热的功能更大些

网友:
偶同意羚羊版主的说法
在很多液压管路中是采用这样的结构的,防止冲击损坏液压元器件。
在液压回路中,换向和进行高低压切换的时候,管路内的冲击是很大的。
所以有一类液压表的结构就采用了螺旋结构保护液压表不被冲坏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应该是起到缓冲的作用吧.
另外不知道管路用的是钢管还是铜管,如果是钢管的话这样做很难绕的出来吧.

网友:
你老师怎么能够这么回答你
上边的大侠才是你真正的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我一直关注这个帖子!先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其实大学老师很多都是学校毕业直接就到学校教书了,没有经过工厂实践,对有一些细节的设计可能不清楚,这也是很多中国普通大学招聘工作的弊端之一吧!
现在我比我的液压老师多懂一点这种管路设计原理了!

网友:
我觉得一个是可以降低管路中的压力脉动,起的效果相当于我们电路中的电感 效果,也是大家上面所说的减震,还有一个是隔振,因为类似弹簧结构,可以将机械的振动或者是管路压力脉动引发的振动在两个元件之间隔离,特别是那种管式连接的结构。关于散热等方面的影响,个人认为散热量很小,同时增加了加工的复杂性,没有这样的必要

网友:
感觉是为了散热,压力损失是在所难免的

网友:
真长见识了

网友:
我觉的是吸收液压冲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见过的气动的也有那样设计的,胶机喷嘴上的气动软管。不知道原理是不是一样?

网友:
特别同意“液压博士”的观点,应该是减振的,散热的话靠这点面积是没多少效果的。

网友:
个人认为一是防止液压冲击;另外就是散热了,我不知道该系统有没有安装专门的液压散热系统,如果没有的话,它的散热作用就是确定的了,在风控系统就有通过螺旋的钢管来散热的,条件是系统工作发热量不是很大的情况

网友:
先看一下!!

网友:
同意羚羊版主的说法
在很多液压管路中是采用这样的结构的,防止冲击损坏液压元器件。

网友(2008-07-07):
应该是减震缓冲

网友:
学习了,只是减震的效果如何?与蓄能器相比呢?

网友(2008-12-04):
两样都有,但是散热有点勉强,因为它上不了多少热量,主要还是减小液压冲击

网友:
减振吧,管道上装的压力表前面也有这样的结构,防止冲击损坏元件

网友:
减振用的,防止冲击损坏元件,说的对

网友:
恐怕楼上的都没有做过静压吧。静压上的毛细节流管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减震啊

最直接的目的是减震。增加液容。
另外一个隐含的目的是增加液阻,以平衡两个之路的阻力。

网友:
现在的老师的确叫人担心

现在学校里的老师,很多问题都是一知半解,真是误人子弟。
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同时注意吸收他人的意见,不要盲从"权威"

网友:
减小压力的波动,起缓冲作用,保护压力表的。

网友:
我想散热的可能性要大。再有就是减少冲击。关键还是看液压原理以及管子的材质等

网友:
我也觉得是起压力缓冲的作用,同时散热

网友(2009-06-26):
是为了液压传送中的压力稳定性。

网友:
个人认为是减震 防止冲击力,一般的液压油管,尤其是硬性连接,工作的瞬间会有一个冲击。时间久了油管极容易出现断裂,缠绕是利用金属的缓冲从而减少冲击。

网友:
你那老师误人子弟,快点转学得了

网友:
对液压不懂,座下来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减少冲击,也可以增加散热面积。

网友:
应该是减振缓冲作用,比如蒸汽管道上加压力表就采用螺旋管,

网友:
羚羊果然是专业的液压工程师

网友:
这样可缓减液压油路的冲击问题,在管路压力表常被冲击损坏时就可采用盘管来减少冲击保护压力表。
引用 网友B:
非常赞同!

网友(2009-07-28):
在突然关闭阀门或者遇到堵塞的时候,液压表或者很多精密的液压元件可能会被损坏或变形。
弯曲的目的就是使这突然关闭产生的峰值压力在弯曲的管路中损失。起到缓冲作用
传到液压表附近时基本上此峰值压力的影响小了,所以液压表不会被冲击损坏!

网友:
减少冲击,还可以起到很好的散热作用

网友:
4楼是正解;液压冲击在管内的传播速度是很高的,管路过短容易产生共振,对系统元件和管路是很不利的。另外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转换液体在管内流动的状态,也就是紊流转层流。

网友:
起到缓冲的作用,保护元件,例如压力表.

网友(2009-10-31):
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的,要是用在冷却器,就是增大面积散热 的,要是管路上就是减震了,我们公司蒸汽管道加压力表都要加个螺旋管,就是缓冲压力

网友:
偶同意羚羊版主的说法
bbs.cmiw.cn在很多液压管路中是采用这样的结构的,防止冲击损坏液压元器件。
在液压回路中,换向和进行高低压切换的时候,管路内的冲击是很大的。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所以有一类液压表的结构就采用了螺旋结构保护液压表不被冲

网友:
散热居多,在很多工程机械上都有,尤其是进口机械

网友:
缓减液压油路的冲击减少冲击保护压力表

网友(2009-12-19):
羚羊的说法具有能力

网友:
这个主要的作用应该是减震和散热了,其实这样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
同楼上观点

网友:
我赞同散热

网友:
是散热和减震

网友:
应该是减震,如需要散热的不必这么麻烦,可在系统上考虑散热器

网友:
减震和散热都有吧,学习了

网友:
想知道这个螺旋管路两端连接的液压元件是什么元件。# g) o5 ]; a5 r
请楼主再说说,好吗!

网友:
利于液压油的散热

网友:
这种管子散热和减振的作用都有,主要卡设计者这样设计的目的。如果系统中有散热器了,那么减振的作用是主要的

网友:
减震减小冲击保护系统管路

网友:
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啊,他们的长度是一样的吗??
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一种截流减压装置,在静压系统中用的很多,尤其是进口的床子!!

网友:
我认为这个不仅是为减小液压管路内部的冲击振动,还是为了减小管路安装中的振动,前一段时间某代理店的挖掘机与主阀连接的硬管接头容易产生裂纹而漏油,;脸系起来想,这样使两个连接部件间的刚性联结问题解决了。个人见解,见笑。

网友:
吸收震动和脉冲,降低噪音。

散热基本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
同意“羚羊版主”

网友:
我不太同意散热的说法,估计是软管(因为楼主说是剪断,呵呵),减振用的。

网友:
减震,防脉动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这样的螺旋管总长比直径大很多,相当于一个细长管,这样在出口位置处的液流接近层流状态,有利于后接液压元件的工作。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管子啊,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减少冲击吧,不过个人不建议用此做法减少冲击

网友(2010-01-19):
还真没见过这种结构呢    要是缓冲吧    那为什么很多液压系统上不常见呢?起码到现在我都没在哪台液压站上见过,难道说我看过这么多的液压站  他们都不怕冲击吗?

网友:
学习了 膜拜一下

网友:
我感觉是为了减少冲击

网友:
同意羚羊老师的观点,
减震

网友:
以上各位前辈的回答都很有道理。我不了解设备的工作状况,也不清楚液压元件的固定位置。随便聊聊!
对于液压管件安装来说,200*200的空间并不大。管子的外径为r=10mm,其安装的弯曲半径R≥(9~10)*r  ,也就是如果安装的时候有高度差,至少需要两倍的弯曲半径空间。螺旋状态是不是为了安装方便的问题呢?

网友:
这样可缓减液压油路的冲击问题,在管路压力表常被冲击损坏时就可采用盘管来减少冲击保护压力表。
引用 网友B:
学习前辈 谢谢了

网友:
主要是减缓开启,换向等情况对液压元件的冲击,另外从图上看应是硬管,可保护液压冲击对接头的破坏。

网友:
防冲击,散热也有可能。。。但个人觉得,这样的散热可能性较小,因为这样散热效果不明显。。。

网友(2010-02-18):
这样做应该是起到缓冲减震的作用,与压力、仪表接管相识,不用软管我想主要是考虑到软管不耐压,故障漏油。

至于散热的说法,可能性不大,因为采用螺旋管,倒不与改用直径大的厚壁钢管代替简单。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应该是起到缓冲的作用吧.

网友(2012-01-13):
这种结构应该是为了缓冲作用,尤其是在精密动作要求较高的场合,液压冲击力不可忽视的时候,保护仪表也可以是这种结构

网友:
应该是散热多些吧 现在液压的散热是主主要问题 另外估计也有缓冲作用

网友:
偶同意羚羊版主的说法

网友:
本人也认为是减少冲击,以获得稳定的压力,还起到散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