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加的液压油成乳白色了

楼主(2008-06-07):
以前的旧油就是乳白色的,我们认为是液压油混用的原因,后来就把液压系统清洗了,加的新油,开了一会机子就又成乳白色了,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的油抗乳化性根本不行,是不是油里又有水进去了?

网友:
可以怎样解决这个乳化的问题/

网友:
进水了.检查一下设备和油品.或者换个品牌的油看看.

楼主:
我是在磨床上用的,换上新油以后没有开切削液啊!应该不是进水了

网友:
再生油。
废油回收加工后的油。

楼主:
怎么能确定是再生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能确定是再生油呢?

只能够化验,不过油品化验一般的工厂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磨床上用的,换上新油以后没有开切削液啊!应该不是进水了
我是在磨床上用的,换上新油以后没有开切削液啊!应该不是进水了是漏空气了。

网友:
水和空气  造成的微小气泡

网友:
抗乳化性太差~~~~~~~~~~

网友(2008-08-13):
发白应该还是破乳化问题.

网友(2008-12-16):
可能系统内部余油造成

网友:
最好做个化验,最大的可能性是气泡造成的!系统设计的问题或者是油品的添加剂有问题!

网友:
进水的可能性大,检查下油箱密封性先!

网友(2009-02-17):
可能混进水了!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油成乳白色不一定是乳化,也有可能是气泡,搅动过于剧烈就会产生大量气泡,造成油分层,产生大量乳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