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2.5次元从哪里入手---请教

楼主(2008-06-07):
第一次接触2.5次元,大家都说学会三次元,2.5次元就很容易学了,想问问大家从那里下手,因为没用过,所以不知道怎么搞,是不是也要建立坐标呢?比如测量一个面到两条线的交点的距离!感觉操作起来好麻烦啊!还不会,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下手,第一步该做什么!请到家发表一下意见!多谢了!

网友:
lz的注册时间是亮点

另外你的问题也说明的不够清楚,一个面到两条线的交点的距离?最好有图或者再详细些说明

网友:
2.5D测量设备,我用过是显像的,和3维投影仪差不多,我用过的Z轴没有安装,就成了一台2维影象仪.
建立坐标系这是跑都跑不掉的!!至少也要轴找正!!及一条线设为X或Y轴.就LZ的问题而言,将面的投影(线)设为某轴(常规动作),,绘制另外两条线,相交与否都可,如果不相交,就要将两线延长得到交点;如果相交且有多余的线超过交点,就要剪裁掉从面(线)出发到交点处以外的线(也可以先捕捉到交点,删除两条线保留交点)然后就可以使用标注轻松得到你要的东西了.不知LZ能明白否???
大致如下:
绘制线  设定轴  绘制另外两线  找交点   测量就OK了

楼主:
我想应该是坐标上的问题吧,其实还是要具体操作才懂,说的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谢谢楼上兄弟了?

网友:
不要客气,朋友!
首先要对机器的功能要了解全面。比如绘制元素的工具有哪些?每一个工具怎样使用?
其次就是测量工具的了解、理解并掌握(当然,要这样的话,就必须经常泡机器了)
最重要的就是坐标系!能将其X、Y轴正确确定,量测就不是问题了!可以用零件的某些要素做基准轴(优先选用设计基准,与设计基准不一致的时候要与客户勾通避免不必要的扯皮)实在不行的话就用最苯的方法,将某一要素与机械基准重合即可!这要用手去移动零件,常用方法是用东西轻轻敲击零件两端进行调整(不要损伤零件为前提)

网友(2008-08-03):
其实很简单,有测量软件的话,通过构造,标注等工具就行了,测量基本原理一样,只不过是光学投影,CMM是接触而已。

网友:
有基础一小时就能学会!!!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