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BC1.2*山24与M31*0.75-6H---请教

楼主(2008-06-07):
前者螺纹具体应该怎样理解,我见过的只是后者
24是英寸吗?要换算出2.54吗?不懂?
6H和6G的区别主要在于那里!社区里面有提到这个问题,我想知道的是如果说要求用6H的但是却用6g的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存在?大径和螺距是一样的!
我看到这样的一种螺纹,BC1.2*山24  +0.04  在上面加0.04怎么理解!
非常感谢各位了?
大家端午快乐!!!

网友:
BC1.2*山24  +0.04 吗见过,
但6H和6g是螺纹的公差等级,
A到Z    是级别不同

网友:
螺纹的公差等级有26个级别,我还是第一次聽到。
6H和6G是代表螺纹中径精度等级,兩者公差帶範圍一样,但下限、上限點不同,6G的下限起點較6H為高,6H和6G的是内螺纹精度公差(正公差),6h和6g的是外螺纹精度公差(負公差),用6g外螺纹配6H内螺纹,螺紋會較鬆动。

楼主:
这些我知道啊,我是问BC1.2*山24  +0.04 具体是什么意思?楼上说的什么26个级别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网友(2009-08-08):
BC是自行车用螺纹,1.2是英制螺纹尺寸,换算成公制尺寸是1.2x25.4=30.48,

网友(2010-08-24):
螺纹的公差等级有26个级别,我还是第一次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