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气孔检测方法---请教

楼主(2008-06-07):
请问各位有谁做压铸件这一行,如何能快速抽检压铸件内是否存在气孔?

网友:
用CT机扫描

网友A:
用X光探伤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X光探伤仪,

恩,我们厂也是这样的。不过受限于X光机的大小,铸件不可能很大的。

网友(2011-11-08):
1、机加一个面(平面、孔均可),肉眼观察;
2、射线探伤;
3、试漏

网友:
只有根据零件结构来,有些复杂件探伤也看不出来,一般解剖,探伤,试漏,根据功能和客户要求来,如果满足功能和强度要求就OK

网友(2011-12-17):
X探伤机、肉眼
剖切、气密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