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后的齿轮会不会变形---请教

楼主(2008-06-07):
齿轮加工厂家为我公司加工的一批齿轮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齿轮硬度达不到设计要求。对方的改进办法为把齿轮渗氮来提高硬度,请教各位大侠,渗氮(渗氮深度0.3-0.5)后的齿轮会不会变形啊?变形大约是多少?
齿轮材料:40Cr,原为高频淬火,HRC52.现实测HRC46

网友:
当然会变形,现在中国的热处理做得都不是很好,变形很大,每批次钢材的变形量都是不一样的,你得做热处理试验,得出准确的变形量,然后确定热前的精加工数据。

网友:
会变形!我做过试验,齿轮的各项精度变形如下:周累大约2级,齿向2级,齿形一级.
我的材料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专家的指导!

网友(2008-09-22):
热处理之后,磨一下吧!精度高,只能如此!

网友:
氮化的加热温度低,变形量很小,一般都在磨齿之前进行
当然,如果你的齿轮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不磨的

网友(2009-03-20):
变形很小,

网友:
氮化变形量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渗氮层很薄,而且渗氮时变形很小,所以渗氮后是不用加工的.

网友(2009-04-20):
渗氮后变形极小,且不易开裂,因此渗氮后可不再磨削。

网友:
齿轮材料:40Cr,原为高频淬火,HRC52.现实测HRC46 ,渗氮(渗氮深度0.3-0.5)單位是mm ?
2 x2 f% G. p& G如果是,依經驗還是會變形,渗氮有好幾種,如真空..液體軟氮...但硬化層只有薄薄一層...所以硬度測試不應是HRC,因為穿透這層後是少有硬度..跟問題點沒幫助...我建議還是找專業...

网友:
氮化变形量很小

网友:
变形是肯定的,关键是看你能够承受的范围了

网友:
氮化处理后应用维氏硬度计测量,查手册知HRC52约等于HV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