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外圈固定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08):
拧紧螺钉如何能够固定住螺纹环,是依靠那个丁字行型的结构吗?原理是什么呢?

谢谢高手指点~小弟半路出家的搞机械设计的~很多细节还是自己看书摸索中~比较郁闷~

网友A:
估计你没有见过实物。
锁紧环外面螺纹,剖开三分之一左右,拧紧螺钉的时候夹紧剖开部分。
这是一个常用的防松锁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没有见过实物。
锁紧环外面螺纹,剖开三分之一左右,拧紧螺钉的时候夹紧剖开部分。
这是一个常用的防松锁紧螺母。

感谢你的回复,想请问你一下,这个 防松锁紧螺母 有没有标准件可采购呢?

谢谢 o(∩_∩)o...

网友A:
有没有可以采购不知道。
因为螺纹和内径以及厚度的问题,可能没有批量采购,应该可以找机械厂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以采购不知道。
因为螺纹和内径以及厚度的问题,可能没有批量采购,应该可以找机械厂定制。

我理解的示意图~

网友:
螺纹

轴承外壳和锁紧螺母用螺纹配合。
上紧锁紧螺母。
拧紧螺钉,锁紧螺母的螺纹,防止松动。

楼主:
多谢凡人兄!
小弟看懂了~ :handshake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很多 轴承的定位与锁紧
螺母防松  一般车间加工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danieli棒材轧机地轧机轴承轴向固定也采用这种风格,不过是内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