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形罗纹数控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8-06-08):
请问 T形罗纹数控如何加工??我用G76会轧刀。我是罗纹高4.5mm 螺距为3牙/英寸
我用的是广数980TDA的系统。 先谢谢了

网友:
等 待高手!!

那你用G92看看呀!

楼主:
呵呵!G92更不行啊 那是直进法啊 !我想找个左右切削法啊

网友A:
T形罗纹
G76,应该可以车削,你刀宽了的原因

用G32和M98子程序配合是最完美的

网友:
G76可以做,也可以用G92加变量循环.要注意刀具角度及安装.

网友:
呵呵!G92更不行啊 那是直进法啊 !我想找个左右切削法啊~~你不会调下G92时的起点坐标的Z植??????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形罗纹
G76,应该可以车削,你刀宽了的原因

用G32和M98子程序配合是最完美的

4楼的说下具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