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静电喷塑问题

楼主(2008-06-08):
一般喷塑前要酸洗磷化,可是我公司做不到,所以用四合一除锈除油,也可以达到效果,在喷塑前打磨干净,可是喷塑效果不好,在产品内部焊缝有许多针空,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或有静电喷塑资料的请帮帮忙,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1)工件脱脂除锈不彻底或磷化后水洗不净
2)表面处理后水分未彻底干燥
3)工件表面有气孔
4)静电击穿
5)粉末涂层太厚
6)压缩空气含有水分
7)粉末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静电喷涂前不做磷化,能保证表面质量吗?简直是在开玩笑 不过LZ说焊缝处有针孔(其他部位没有吗?)应该是焊接质量的问题,不是喷塑的问题。如果其他部位也有针孔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烘烤温度太高了(前提是有良好的磷化层)

楼主:
不是不做前处理,是没有酸洗磷化,是用的四和一,也是一种除油除锈的合剂.其他部位没有针孔,焊封有,焊接质量是怎么影响喷塑的请指教,如果有相关的资料给上传看看,谢谢.

楼主:
还有请教一下静电击穿的具体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静电击穿就是喷枪与工件出现放电电弧,将喷在工件上的粉末击穿。

网友:
问下楼主,你的产品是用什么焊接方式的?(电弧焊,氩弧焊,电阻焊.............)不同的焊接方式,对环境的要求也不同,当然也会有不同的焊后缺陷。你只说是用焊接,不好区分的

网友(2012-02-27):
我们的 工件一般采用了喷丸处理。

网友(2012-05-20):
的确原因可能很多,光是在焊缝上,可能是焊缝上有小孔,喷涂后内面的空气爆炸而产生小孔,最好你能想办法把小孔除了,另外还可跟粉厂联系一下,他们应该可在粉体内添加些添加剂能减少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