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双梯电路?---请教

楼主(2008-06-08):
什么是双梯电路?一般用于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提的很模糊。双梯电路?
我考虑1  双梯型波振荡器电路,即输出双梯型波的振荡电路。
      2  双电梯控制电路,当然是用来控制电梯了。

楼主(2008-09-22):
回复 楼主:

现在知道了,是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