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氏硬度计的使用---请教

楼主(2008-06-09):
请教一下,洛氏硬度计上的转盘可以转动,应该怎么使用,我见到了很多种不同的使用方法.
还有加载负荷该如何来确定?
请指教,谢谢!

网友:
570HRA.980,HRB1471HRC

网友:
操作步骤为:
(1)试件的厚度大于l0倍压痕的深度,根据试件形状选择适合的工作台,选择适合的压头及总载荷数值;
(2)将试件放置丁作台上,旋转手轮使作台缓慢升起,并顶起压头0.6mm,指示器表盘的小指针指在“3"处,大指针指在标记C及B处(稍差一点可转动表盘对准为止);
(3)指针位置对准后,即可向前拉动加荷手柄,以使主载荷加于压头;
(4)当指针转动停顿下来后,即可将卸荷手柄推回,卸除主载荷;
(5)从指示器上读出相应的数值。采用金刚石压头时,按表盘外圈读数;采用钢球压头时,按表盘内圈读数;
(6)应松开手轮,降下工作台之后,即可稍稍挪动试件,选择新的位置继续试验,两个压痕中心距离,不应小于3mm,对同一试件,最好在不同的部位进行不少于3次的试验,以便得到可靠的硬度数值。
压头与载荷应用最普遍的几种组合为:
A刻度:压头为顶角120°的圆锥体金刚石压头,总载荷为588.399N。用于测定硬度较高的金属(如碳化钨硬质合金等),或试件为硬的薄板材料及薄表面层而不宜采用HRC的场合。
C刻度:顶角为120°圆锥体金刚石压头,总载荷为1471N。用于测定经过热处理淬硬的钢制品的硬度。应用范围HRC20—67,若试样硬度低于HRC20,则压头压入试件深度很深,由于压头形状不正确所造成的误差加大,因而所测结果不准确。若试样硬度高于HRC67时,则压头压入试件深度很浅,在压头尖端将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压头易损坏。
B刻度:直径为1.588mm的钢球压头,总载荷为980.665N。用于测定较软或硬度中等的金属及未经淬硬的钢制品。应用范围为HRB20—100。当试样硬度低于HRB20时,在多数情况下都开始出现蠕变现象,且钢球与试件接触面过大,所测结果不准确。当硬度高于HRB100时,钢球变形大,压入试件深度太浅,所测结果也不准确。
PS:网上找的资料,具体参阅http://www.520cal.cn/archiver/tid-513.html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谢谢

网友:
不愧是巍峨的山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