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孔如何检测?---如图,请教

楼主(2008-06-09):
请教各位高手中间孔22如何检测?

网友:
看图好象22是内部最小的孔了,直接用塞规检验好了。也可以用内缸表测各段的值啊

楼主:
除了塞规还可以用什么通用的量具检测吗?

网友A:
就是内径百分表啊!LZ不会连这也不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内径百分表啊!LZ不会连这也不知道吧

我们现在就是用内径百分表在测量,只是我还想请教各位是否还有什么通用的量具?毕竟一人的见识有限啊!

网友A:
请问LZ,数量有多少?量大的话用塞规或是用气动测头是最好的了,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数量有多少?量大的话用塞规或是用气动测头是最好的了,效率高

年产量40000件

网友A:
如只要检验尺寸范围的话,建议使用塞规就可以满足了,不过要经常校验,毕竟容易磨损。如过要测量具体的数值的话,建议使用气动测头,毕竟测量精度较高,但价格稍贵,要看你厂的具体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只要检验尺寸范围的话,建议使用塞规就可以满足了,不过要经常校验,毕竟容易磨损。如过要测量具体的数值的话,建议使用气动测头,毕竟测量精度较高,但价格稍贵,要看你厂的具体情况了。

正在考虑用气动量仪!谢谢了!

网友:
用电子缸孔规测量,节拍五秒/件.价格便宜.呵呵.

网友(2011-05-27):
土豆很专业。

网友:
大批量可以采用塞规

网友(2011-08-26):
检测孔径用光滑极限量规就可以了。